破碎机液压系统振动大,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8-09-03):
请问:      液压破碎机力士乐泵A2F125+力士乐液压马达A6V160,25通径电液换向阀,工作时候压力280bar冲击比较大,什么原因呢?1、原理图设计有问题吗?选型应该没错的,还有改善的地方吗
2、电液阀上增加了减压阀和节流阀来调整反应时间,延迟冲击
3、另外参考派克马达,增加了抗冲击阀组,但是效果不明显,且感觉动力小了,破碎不动,所以取消了保护马达

网友:
换向阀处于中位时,液压马达的转向不确定,但是当换向阀不论换到左边位置或者右边位置的瞬间,液压马达中有高压液压油流过,会出现冲击,液压系统压力越大,冲击越大。

图中用的液压马达是液控定量液压马达,是控制液压马达的转速吗?这个没看明白。

网友A:
冲击肯定是有的。但可以调节换向时间等减小冲击。另外旁路冷却效果够吗?

网友:
冲击再所难免,增加调节换向是个好办法!

楼主:
谢谢🙏大家,上面几位朋友的方法都在考虑,电液换向阀上面增加减压阀和节流阀延迟换向时间,另外考虑泵出来的高压过滤器10u精度太高,增大到20u了,再液压马达上增加抗冲击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击肯定是有的。但可以调节换向时间等减小冲击。另外旁路冷却效果够吗?

冷却回路没问题,液压油温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