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波浪线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8-09-04):
如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工

大侠,是不需要精加工吗?
可以说说是哪里制图标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是不需要精加工吗?
可以说说是哪里制图标准

以前在图纸上见过,标准不知道,意思和对号加圆圈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图纸上见过,标准不知道,意思和对号加圆圈一样

好的,谢谢!

网友:
想不通,不加工就不要标了,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点评):
这图纸是带工艺的

网友B:
老制图标准中的非加工表面符号。规范的画法应该是放倒的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制图标准中的非加工表面符号。规范的画法应该是放倒的S。

谢谢,老铁!

网友:
原来是老机械制图的标准。

网友:
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