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SW装配体中螺钉异常大

楼主(2018-09-04):
打开别人的装配体是,有的螺钉异常大,将异形孔里选项√去掉不起作用,求指教。

网友:
貌似你和他两台机的都要去掉√

网友:
楼主这个图异常眼熟 我也下载了一个一样的

网友:
从来不用toolbox

网友:
建议把螺栓简化,或者抑制掉

网友A:
原因是画这个装配体的人用的标准件库,跟你电脑上的不一样。找到合适长度的标准件替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画这个装配体的人用的标准件库,跟你电脑上的不一样。找到合适长度的标准件替换就可以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8-11-15):
这个设备一般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