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可调节高低装置

楼主(2018-09-04):
想要在这张矩形的桌子两条长边上安装两条护栏,高度30mm,能够手动上下调节,不用的时候能够下降与桌面平齐

网友A:
桌子什么材质?上平面板厚度多少?

网友B:
两个滑道两个调节螺栓

网友C:
做两个长孔,螺栓紧固的就可以。反正是手动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子什么材质?上平面板厚度多少?

桌子的上平面木质的,但是上平面板表面和四周包了一层大概2mm的不锈钢,上平面厚度3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滑道两个调节螺栓

能描个草图示意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两个长孔,螺栓紧固的就可以。反正是手动调节的。

这个我之前也想到了,只是不知道如何固定才好,能给个图示意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桌子的上平面木质的,但是上平面板表面和四周包了一层大概2mm的不锈钢,上平面厚度30mm

既然是不锈钢桌面,两边折边30mm,翻面即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不锈钢桌面,两边折边30mm,翻面即可,哈哈

是要可调节,不是固定的,不然就简单了,直接钉两块板上去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要可调节,不是固定的,不然就简单了,直接钉两块板上去就好了

要么0,要么30;也是可调节。

你要说清,你还要15mm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0,要么30;也是可调节。

你要说清,你还要15mm高么?

我需要的是:要么0mm,要么30mm。没有其他高度。还有一个就是桌面本身是细木工板,表面包着不锈钢,我本想在侧面打孔,用胶头螺丝去固定,但是在木板上打孔攻丝的话是不是没用啊?

网友:
整个合页,用时翻上来,搞两个固定销钉,不用时翻下去

网友:
对于这么有气质的帖子,我都要帮顶一下

网友E:
可以模拟传送带的侧边护栏,采用万向链接,调节起来十分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模拟传送带的侧边护栏,采用万向链接,调节起来十分方便。

大概是怎么样的,麻烦能用草图大概表示一下吗?

网友:
桌腿打孔,做个垂直的滑轨门,抽屉那种。顶部加个插销手动卡住固定,放底下也可以,免得你有边框凸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两个长孔,螺栓紧固的就可以。反正是手动调节的。

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是:要么0mm,要么30mm。没有其他高度。还有一个就是桌面本身是细木工板,表面包着不锈钢,我本 ...

多长时间更换,固定方式等,都是需交待的细节。交待越清,方案就越收敛。

8#只是一个戏说,
看你也不想拧螺丝调高,那就活页翻边,
内侧90度限位,外侧做一活挡防倒。

网友:
安装是有点麻烦

网友F:
去趟大排档,看它的方桌如何扩大成圆桌的

网友:
安装活页的方法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趟大排档,看它的方桌如何扩大成圆桌的

通俗易懂

网友:
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医院病房的床???

网友:
铰链连接

网友:
用两根导杆加直线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