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油缸的8点设计细节

楼主(2018-09-04):
这是一款高能力杠杆缸(油压复动型),适用于薄型工件加工、高切削负荷加工以及需要节省空间等场景,了解下文中油路设计时需要注意的八大事项,可以更好的发挥其独到用处。
应用场景
▲ 用于节省空间、高切削复合加工
▲ 用于工件背面加工工序
▲ 用于薄型工件的高精度加工
8点设计细节
1.确认规格:使用前选用合适的产品规格。
2.回路设计注意事项:设计油压回路时应参考油压缸的速度控制回路规则,如果油压回路设计错误,会导致机械设备误动作、破损等事故;严禁同时向夹紧侧和释放侧供给油压。
3.压板设计注意事项:切勿施于油缸活塞杆以轴向以外的作用力。下图所示的使用方法会使活塞产生极大的弯曲应力,应禁止此使用方式。
压板部分承受偏心荷重的场合,应在“容许偏心量表”给出的使用范围内。
4.在焊接夹具上使用时,应注意保护油缸活塞杆的滑动门,若喷溅溶液溅落在滑动面上,会导致动作不良、漏油等故障。
5.夹紧工件的倾斜面时,应在设计时使工件的夹紧面与油缸的安装面保持平行。
6.在干燥环境条件下使用:连接销有时会发生热粘现象,所以需要定期加注润滑脂或者使用特殊的连接销。
7.调整速度:如果夹紧动作特别快,则会加剧各部位的磨耗及损伤,导致故障。需要在夹紧用供油口侧安装速度控制阀(进油节流)进行速度调节,将夹紧动作控制在0.5~1.0秒左右。
需要在使多个油缸同时动作时,需在每个油缸上均设置一个速度控制阀(进油节流控制)。释放时,在释放动作方向存在负荷的情况下,需要在夹紧用供油口侧安装速度控制阀(回流节油控制)进行速度调整。
8.若在夹紧行程(增力行程)范围外使用,内置的机械自锁机构就不能动作,导致夹紧力和保持力均无法达到规格值。
从释放端开始到夹紧为止,活塞上升的实际行程量需根据外形尺寸表的推荐夹紧位置值进行设计。(来源夹具侠)

网友:
楼主是做那个品牌的液压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