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开孔问题

楼主(2018-09-04):
在如图所在情况下,下面不锈钢厚度较厚(超过15mm),我需要在上面开两个直径8的孔来固定限位机构,深度为10,不打穿。我实际试验过程中打了定位冲头,钻头还是会跑偏,。目前情况下貌似只能用到手钻,请问大家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A:
小钻头挨个换,或者直接换钨钢阶梯钻

网友:
等大神回复

网友B:
这样搞死人的,没法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钻头挨个换,或者直接换钨钢阶梯钻

用小钻头试了一下,纹丝不动,都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死人的,没法打

果然是这样吗?

网友C:
8的孔又是不锈钢板,建议用钻床或者铣床打,只有手钻的话先用小钻头,后用大钻头

网友:
铣床直接扎

网友D:
为什么不能用钻床钻?

网友E:
用含钴钻头或者其他优质钻头,钻头一定要磨,新钻头也要磨,横刃要修磨短,刃口锋利,冷却用机油,不能加水,保证一次钻成中间不能停歇,一旦停下来就硬化钻不动了。
样冲眼深度要适中,钻的时候一个人钻一个人盯住垂直,这个条件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能用钻床钻?

应为下面框架已经搭建完成,不好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C:
8的孔又是不锈钢板,建议用钻床或者铣床打,只有手钻的话先用小钻头,后用大钻头

应为下面框架已经搭建完成,不好拆卸,无法上钻床

网友:
含钴钻头 老师傅磨出练的 直接干

网友F:
换个思路,你要打孔的旁边有立着的铝型材,做块板跟铝型材固定,再跟你要加的工件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含钴钻头或者其他优质钻头,钻头一定要磨,新钻头也要磨,横刃要修磨短,刃口锋利,冷却用机油,不能加水 ...

谢谢各位,我已经想好了PLAN-B,如果钻不进去,我就采用B计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思路,你要打孔的旁边有立着的铝型材,做块板跟铝型材固定,再跟你要加的工件锁住

嗯嗯,B计划已经就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小钻头试了一下,纹丝不动,都进不去

可以浇点醋试试。。土办法。。

网友:
不锈钢很硬,人打估计要累死,钻头不行也打不动

网友:
上铣床吧,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而且铣床干出来也漂亮

网友:
可以做一个导向板,保证钻头不偏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