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用多大的钢管呢?

楼主(2018-09-04):
想做一个多层的货架,长6米,宽2米,每层存放的货物有6吨左右,像这样的货架选用多大的钢管合适呢?或者有这一块的计算公式没,请指导

网友A:
查材料力学吧,感觉你这个结构不行,六米长放六吨的东西,只有四根立柱,形变肯定很大

网友:
容易出问题的不在横管,而是立柱,因为每个横管最大只承重6吨,而底部的立柱要承受6*3=18吨,再加上变形和摇晃等因素,所以立柱的强度是最脆弱的

网友B:
用solidworks的焊件做出模型,然后用Solidworks中的simulation或者ansys加载计算下变形量。圆钢管用φ100-120,壁厚5mm以上的先做计算,或者用方钢管也行。开始没经验,就先做试算,有了经验之后就知道多大载荷选择多大型钢和壁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材料力学吧,感觉你这个结构不行,六米长放六吨的东西,只有四根立柱,形变肯定很大

中间4米的地方还有两个支柱,这样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olidworks的焊件做出模型,然后用Solidworks中的simulation或者ansys加载计算下变形量。圆钢管用φ100-1 ...

好,谢谢,我学习一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4米的地方还有两个支柱,这样可以不?

具体你试试算算吧,最好多加几个立柱,如果不方便加立柱就多做几个斜支撑

网友:
工字钢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C:
看样子也不像每层能超过200kG,你是用什么机械放进去的?
用角钢即可。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的例子。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设备的安装之间,简化后,用solideworks,simulation做的变形,载荷1500kg,四个边长为1400的角钢做的架子,上面四个10x8的等边角钢的变形图中看起来变形很大,实际模拟结果是最大变形只有1mm.  为了表示变形效果,采用了比较夸张的效果。

网友D:
楼上说的用有限元软件分析变形量,并不是很全面,应该使用梁单元计算变形和应力,然后计算结构的线性屈曲分析,得出保持稳定的最大承受力。

网友E:
这么重的材料需要靠结构来支撑,建议选用60X60壁厚6毫米的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重的材料需要靠结构来支撑,建议选用60X60壁厚6毫米的方管。

像图示这种结构怎么样,60X60X6的料小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olidworks的焊件做出模型,然后用Solidworks中的simulation或者ansys加载计算下变形量。圆钢管用φ100-1 ...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用有限元软件分析变形量,并不是很全面,应该使用梁单元计算变形和应力,然后计算结构的线性屈曲分 ...

就是选择梁单元进行,用承受的最大载荷,计算变形量和应力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图只是给了一个变形的图,没有截出应力云图。

网友:
几层楼给出的大致料的大小看着差了不是一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也不像每层能超过200kG,你是用什么机械放进去的?
用角钢即可。

叉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