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箱用什么轴承比较合理?

楼主(2018-09-04):
如图所示,锯床用来锯铝棒用的,主轴箱用两组深沟球轴承做轴旋转支持,锯片转速1000转每分钟,大家觉得用深沟球好还是用一直角接触一组深沟球好,还是用别的?

网友A:
这个速度不是很快又比较受力,如果是我会考虑用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圆柱滚子轴承+深沟球轴承组合耐用性好,深沟球组合经济性好

网友:
这轴向力不大,径向力又是切削力,又是皮带拉力,径向力为主,想自己用万年的,考虑两个面对面的圆锥滚子轴承比较合适,作为产品,两个深沟搞定,单个角接触只能承受单向轴向力,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不是很快又比较受力,如果是我会考虑用圆锥滚子轴承

这个主要是受径向力,轴向力基本没有

网友:
主要受径向力   用深沟球就可以

网友:
LZ俺以为需要先弄个变频器找到合理的切割转速,低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是高也可能噪音高的原因。如果设计选了定速电机就要考虑切削速度是否合理。

网友B:
主轴的问题不大,关键是这种切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的问题不大,关键是这种切法。

切法有改进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