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沃数控车床仿真软件G71和G90车内圆失败

楼主(2018-09-04):
运行之前的刀轨是正确的,但是实际加工它不按照刀轨走。具体什么情况?  斯沃7.1版本

麻烦大神告诉我问题出在哪

外圆直径100 内孔直径50的圆筒
G99 G40 G00 X0 Z2 S500 M3;
G90 X60 Z-10 F0.15;

刀轨显示是切方形,然而实际上却是图片的样子,怎么解决。。。。

网友A:
不调用刀具和刀具补偿现实床子早零件撞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调用刀具和刀具补偿现实床子早零件撞飞了

刀补调用过了   我这里没写出来。
我发现问题在哪了,是我用错刀了。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调用刀具和刀具补偿现实床子早零件撞飞了

另外请教一下怎么把车床模拟的零件导入立加里

网友:
为神马不用VERICUT???????????????????????
VERICUT仿真数控车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点

我的一个零件 是要先车床加工  加工完再放入立式加工中心加工,   我怎么把车床加工好的零件放入到立加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一个零件 是要先车床加工  加工完再放入立式加工中心加工,   我怎么把车床加工好的零件放入到立加里 ...

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