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如何改进这个齿轮

楼主(2018-09-04):
大师们帮忙看看第一张图片的齿轮如何改进,现有的装置通过电机带动齿轮使丝杆产生推力,但是往回运动的时候丝杆有异响,如何使两个齿轮保持同一水平。

网友:
你这个轴承是调心的吧

网友:
空间有限,改动的话受限制。

网友A:
有异响和这锥齿轮有关系吗?

网友B:
传递力矩不大可以考虑改   蜗轮蜗杆

网友C:
靠装配保证等高的确有难度,结构上可以考虑两个齿轮支座做为一体,机加轴承孔保证等高。

网友:
正反转受力不同时,使用调心轴承会影响到伞齿,应当确保伞齿安装之间有足够刚性,建议伞齿跟丝杆分开,加一个联轴器跟不可调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异响和这锥齿轮有关系吗?

有关系的,我两边都有一根丝杆,如果两边的安装高度不同,丝杆不在一个平行线上就会产生异响。我现在是想有没有两个齿轮是一个机构的,这样可以保证我两根丝杆在一个水平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装配保证等高的确有难度,结构上可以考虑两个齿轮支座做为一体,机加轴承孔保证等高。

两个齿轮支座做为一体,这个方法好像可以行,回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递力矩不大可以考虑改   蜗轮蜗杆

蜗轮蜗杆,好像和电机不同步,一个是1:1,一个是1:5。

网友:
轴承支座固定好之后,用四轴加工中心一次装夹,把两个轴承安装孔补充加工一下

另外,在齿轮设计制造没问题的前提下,不仅要保证两齿轮中心线的共面(对称度)好,还要保证齿轮安装距(齿轮副侧隙)符合要求,才能使齿轮副使用时效果好,这两点主要靠齿轮箱的制造精度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