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铁氟龙

楼主(2018-09-04):
最近有做一批零件,零件硬质氧化后附着铁氟龙,用喷塑附着后表面有明显颗粒感,请大神给出可以提高表面质量的方法或建议,提前谢谢参与回帖的各位。

楼主:
铁氟龙可以镀吗

网友:
楼主,你@下“一朵较粉嫩的花”这位社友,这位社友是做表面处理的,表面处理很专业。

网友:
可能是表面在喷塑前没有处理干净啊,有灰尘或者铁削之类的

网友:
你可以喷涂PFA这个表面更光滑效果更好,但是更贵,喷涂PTFE的话表面看起来像小麻点,这个附着力差点,表面也没PFA好,但是便宜一些,这个都是喷涂后加热烘烤,有剧毒,我们以前经常做,耐高温耐各种腐蚀,所有的喷涂前处理都要做好,喷砂、酸洗、打磨等,不然影响喷涂效果

网友:
喷涂时有讲究的,你前期就只是一个硬质氧化,别的工艺都没做,表面已经粗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