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接零件如何保证公差呢

楼主(2018-09-04):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焊接件
1. 外形尺寸公差给的是5个丝。 零件下料焊接变形以后如何保证长和宽的公差呢?
2. 图中的4个安装孔要求对称,并且对中心线的尺寸公差为3个丝(0.03)。
   我就不明白了,这个孔也是焊接上去的,如何能保证这么高的公差呢? 我觉得焊接件最后差1,2个MM都有可能的。 这个孔一旦焊接好,由于变形,怎么能保证孔对中心线的严格公差呢?
3. 像这种焊接拼接起来的工件作为一个零件,它的外形,孔,都会有很多类似的定型和定位尺寸公差。 有些尺寸公差靠焊接后再加工获得。 有些一旦焊接好久无法加工。 请大家指教你们对焊接制作的零件的形位公差如何控制的。

网友:
先焊接后去应力在切削加工啊

网友(点评):
所谓的焊后加工

网友A:
焊件变形与焊件的材质、厚度、结构都有关系,避免焊接变形的方法也很多,比如,焊前焊后热处理,反变形法、改变焊接顺序等都可以减小或者避免变形。

如果焊件上有公差要求的尺寸和孔,一般要通过焊后机加工的方法保证这些尺寸和公差要求。

网友:
这零件,这公差有点恐怖的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工件,就是需要先焊接再加工,相对而言,电焊变形比氩弧焊要大,但是不变形时不可能的,只是大小不同罢了

网友(点评):
大侠,外形尺寸焊后再加工。 图中的4个孔焊好以后如何能再加工? 如何保证4个孔对中心线的公差? 如何测量孔对中心线的距离? (中心线是虚拟的,设计用的,实际加工怎么准确找到呢)

网友(点评):
±0.03的公差很难保证,先焊接再加工是有可能保证,先加工后焊接还是不要想了,批量就更别想了

网友:
焊接件的误差是毫米级的,如果有更高的公差要求,只能靠焊后机加工保证。

网友(点评):
图中的4个孔怎么能再加工呢?孔对中心线的距离如何保证公差呢?

网友:
谁画的图,图纸直接拍他脸上!

网友B:
根据我个人经验,我敢说就算焊接后去应力,再机加工,600±0.03用CMM测量下来都不能100%保证
相关要保证的尺寸太多了

网友:
柔性工装表示压力山大,做是能做,但是也没办法保证3个丝,这个有点夸张了。

网友C:
是不是本来标3毫米,结果标成3丝了哟

网友(点评):
我觉得就是3mm也很难靠焊接保证。

网友:
如果严格按照图纸精度就必须焊后加工,不好加工的看看能不能改一下工艺,你这个哪个地方不能焊后加工?实在不行就联系设计,问问精度能不能降低

网友:
焊后加工你也保证不了这个尺寸公差,改结构吧。

网友:
焊件去应力(振动,热处理均可),再加工。

网友:
定位夹紧夹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件变形与焊件的材质、厚度、结构都有关系,避免焊接变形的方法也很多,比如,焊前焊后热处理,反变形法、 ...

女侠,你没回答道我的问题关键点
 零件的外形尺寸焊好以后可以再加工。 4个孔焊上去如何再加工呢? 无法加工了呀?
  4个孔对中心线的距离如何保证公差?  中心线是一个虚拟的中心线,尺寸公差是对中心线的公差为3丝,如何保证? 加工好以后如何测量呢?
   就是图中的600正负0.03和380正负0.02如何保证呢?  加工好以后如何测量呢? 这4个孔一旦焊好以后就无法加工了呀。

网友:
这么细的公差,谁做的了啊?标错了吧。就算是装导柱的地方也做不到这么细的,做细是后期钳工调试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女侠,你没回答道我的问题关键点
 零件的外形尺寸焊好以后可以再加工。 4个孔焊上去如何再加工呢? 无法 ...

"4个孔焊上去如何再加工呢? 无法加工了呀?",孔如何焊上去?这句话没有看懂,不能焊后再加工这4个孔吗?

4个孔的尺寸和公差是以中心线为设计基准的,但是加工的时候,要进行基准换算,将中心线的设计基准换算成加工的工艺基准,测量的时候也要进行设计基准和测量基准的换算。你问问工艺工程师,他懂这个。

网友:
焊后加工,加工余量要留大一点,补偿焊接变形量。

网友:
我们的大焊件都是上龙门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孔焊上去如何再加工呢? 无法加工了呀?",孔如何焊上去?这句话没有看懂,不能焊后再加工这4个孔吗 ...

就是图中红线标出来的那4根管子,这个是直接焊上去的,并非焊上去一根轴,然后再加工孔。

网友:
焊接好后再加工

网友:
3道的公差,厉害了,

网友:
焊接完成后,消除焊接应力之后再去加工

网友:
1300的尺寸,给个正负0.08的公差?而且还是焊接件?很好奇你们这是什么产品?

网友:
TIG 脉冲呢? 小电流焊接,变行小

网友:
1。圆筒无装配
这个真的随便了。。

2。圆筒有装配要求
A.直接焊接而不加工,应该用轴去迁就孔,也就是说测量好孔的尺寸,去要求轴
B.需要保证圆管的尺寸(距离),这又得分圆管的具体作用,单纯只受轴向力,其实可以用板焊接后钻孔代替圆筒,如果有径向力,那么可以适当的用螺纹连接进行固定孔于轴,非要用圆筒的话,可以买壁厚一点的无缝管,焊接后在进行一定的加工圆修正。
这种焊接出来的结构很难保证

网友:
焊后去应力再加工也很难保证这么高的公差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本来标3毫米,结果标成3丝了哟

应该是标错了哈哈

网友:
即使拼焊完以后后再用加工中心铣,也做不出这个精度,零件太大了。

网友D:
很多画图的不懂工艺

网友:
即使焊后去应力打孔,能保证残留应力都能去掉了?而且两个中心孔距也这么远。你这是什么焊接件要求这么高,航空还是航母用的

网友:
这公差震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孔焊上去如何再加工呢? 无法加工了呀?",孔如何焊上去?这句话没有看懂,不能焊后再加工这4个孔吗 ...

他应该说的是那四根管子焊完,按照焊后去应力加工的方式,后面机加的孔怎么和这四根管子对应起来,如果孔径和管子内径一样的话,真的没招。任何图纸出具要根据装配关系来定,不清楚整机结构,还是跟设计人员重新沟通吧

网友:
焊接完成后,去应力热处理,上数控龙门铣,四个孔都有余量,镗孔保证精度

网友:
焊接后,退火去应力。
带公差的尺寸,在焊接前可以粗加工或不加工,焊接后再精加工。
钻孔,焊接,去应力,镗/铰孔。。。

网友:
孔是正负3丝,实际上是正负6丝,一共12丝,精度很高吗,不过外形尺寸确实难

网友:
这样的零件先不说加工,就是加工好后气温变化一点就超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图中红线标出来的那4根管子,这个是直接焊上去的,并非焊上去一根轴,然后再加工孔。

这得看设备了!摇臂钻是没法干了,立式加工中心,完美解决,可是这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焊接本身容易变形。控制精度通常有以下几种方法:1、焊后整形,优点在于投资小,灵活性高,缺点是不能保证太高的精度,整形人员技能要求数量,废人废工。这个适用资源较少,批量少,成本需要控制,精度要求不太高的情况;2、在材料上预留余量,焊接变形是由于焊接收缩引起的,可以在焊接前在焊接母材上适当留余量,焊后任其收缩,收缩后可控制在需求范围内。这种方案需要工程师有较高的经验,需要其知道预留余量是多少。另外对焊接工人要求也比较高,需要焊接工人控制焊接顺序、焊接方向,焊接速度等;3、焊接时工装控制,顾名思义就是要求精度的地方用工装控制好,比如说你要求孔距,那就设计一款孔位控制工装,用工装控制孔位。如果焊接冷却后二次变形在接受范围内,为了追求产量可焊后即脱模,如果达不到要求则冷却后脱模。这种翻案应用比较广,但投资较高。4、预变形,顾名思义,如果焊后存在变形,就预先对其采取相应的方向变形,焊后可恢复到合理范围内。这个方案不太容易控制,需要反复试验,另外也需要工装投资,一般跟方案3配合使用比较好;5、焊后加工,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简单来说就是焊接母材上留余量,焊接变形后用机械加工的方法控制你所需要的精度。这个适合精度高,成本预算比较好的情况。   以上5种方案按照优先顺序排列的,可单独应用,也可多种方法综合应用,灵活多变。

网友:
先焊接后加工

网友:
要精度就必须焊后二次加工,不然焊完偏个2、3mm都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孔焊上去如何再加工呢? 无法加工了呀?",孔如何焊上去?这句话没有看懂,不能焊后再加工这4个孔吗 ...

正解,不过,很多人不懂这线那线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画图的不懂工艺

很多做工艺的也不懂图纸

网友:
我们一般是焊接完后要再重新加工一下的。

网友:
这个精度太高了,

网友:
  玛德,看了一下,原来还是三丝。。。不是三毫米。。。。。。毫米以上还是很好保障的。。。。信我!!!!!8年铆焊工路过。。

网友:
焊接后加工!!!!!!!!!!!!!!

网友(2018-11-05):
这公差焊接根本达不到,很想知道楼主这事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能出来说说吗?有

网友: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压力机呢

网友:
焊接后再加工,工艺顺序问题

网友(2019-12-26):
看看大神们的发言学习一下

网友:
必须通过焊后加工才能保证

网友:
焊后加工

网友(2020-05-28):
我突然感觉很无奈呀,这么一个件那么多人说做不出!请问你们仔细看图了嘛?焊后加工,上镗床,把件中心的孔作为加工基准,能不能加工的处就要看你的机床精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个人经验,我敢说就算焊接后去应力,再机加工,600±0.03用CMM测量下来都不能100%保证
相关要保证的 ...

这种尺寸,只能上三坐标

网友(2020-08-03):
从结构上看,四个角上的四个孔,应该是安装孔,而且整个产品的外形也应该没有什么高的要求,结果全给整上个几丝的公差,
如果严格按图纸来排工艺,客户肯定要说了:价格这么贵?你干嘛不去抢银行?

网友:
直接要求改图纸,能加工出来这种结构热处理也保证不了加工后变形超差

网友(2020-09-16):
先焊接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