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个阀门都是干嘛的

楼主(2018-09-04):
在现场看到的,除湿机后面的管路,有的支路上(右下角的管路,没拍完整)什么都没有却还是装了两个阀门,这是为什么啊?有懂的前辈吗
ps.添加了一张图,图2中有左侧的支路上有两个阀门,中间什么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有时是为了检修的时候方便

网友:
有时候两路中有一路是备用,所以要加阀关闭,调换时方便。

网友A:
阀门都用铝皮包上了,如果你能看到是什么阀门,就能绘出流程图,也就能知道这些阀门是干什么用的。从图片中看像截止阀,没看到有调节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阀门都用铝皮包上了,如果你能看到是什么阀门,就能绘出流程图,也就能知道这些阀门是干什么用的。从图片中 ...

外面一层是保温层,不然影响除湿效果,这些阀门应该是球阀或者闸阀,只是控制通断的,有一个中间灰色的是调节的,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中间的东西应该测量压力或者流量或者温度的仪器,此管路应为不间断工作管路,两个管路实为并联关系,这样设置的好处是可以在不影响整个回路工作的情况下,对仪器进行维修和更换。当中的仪器发生故障需要维修更换时,切换至左侧的旁通管路。之后再切换回来。右侧的管路为常用状态。

网友:
两个阀门之间有个灰色的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应该就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