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可以安装哪个版本

楼主(2018-09-04):
索尼的笔记本不知道可以安装运行哪个版本的UG 请各位提下建议

网友:
这个电脑估计很卡吧,零件一多那还能用吗

网友:
这个电脑就不用折腾了,cpu太弱,内存也小,安装的话再老的版本估计也要抓狂

网友:
如果电脑配置低,建议安装8.0的,这样运行起来也不会很费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