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接齿条的问题

楼主(2018-09-04):
在设计桁架时,碰到一个问题,齿条长度较长时需把齿条拼接使用,安装拼接齿条时,齿条之间是否会有缝隙?如果无缝隙,齿条的安装螺纹孔我认为比较好确定,如果安装时,拼接齿条有缝隙的话,我认为这个安装螺纹孔打不了了(在安装前根本不知道齿条之前缝隙是多少)。PS:我百度了下,看到了两种答案,有说没有缝隙的,有说会有0.2mm-0.6mm缝隙的 这个是否跟齿条制造厂商的精度有关系?目前项目中再选亨利安的齿轮齿条。

网友:
齿条与齿条拼接肯定有接缝,接缝与你的制造精度和安装精度的要求有关系。

网友:
拼接会给你截取一段齿条反向卡住两端拼接齿条,一般 截取长度 拼接方案给供应商沟通,他会在截取时候拼接截取的

网友:
这是安装时要考虑到问题吧!缝隙必须的!至于多大要看要求吧,不管怎样通过才是硬道理!过不去全是扯!

网友:
安装肯定是三根以上吧,最后一根做模具定缝隙,限直齿啊,斜齿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楼主:
|zhaoxg发表于 09-05 08:28这是安装时要考虑到问题吧!缝隙必须的!至于多大要看要求吧,不管怎样通过才是硬道理!过不去全是扯!
主要这里涉及到我的齿条安装螺纹孔的位置问题,缝隙留的不一样,孔的位置也变了

网友:
楼主:缝隙肯定是存在的。你要是把螺孔的位置标成和齿型的中心线相关就都好办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齿条均可无限拼接,厂家会提供反向齿规(斜齿,直齿)以供拼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