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子为什么总爱打结?

楼主(2018-09-05):
长而柔软的绳子在自然状态下会自发形成许多不同的构型:或许是一条整整齐齐的直线,或许是绳子的一端弯曲并与中段交叉。

而在实际情况下,后一种情况占了大多数:绳子总是倾向于自我缠绕,最终结成一团。在这些随机的构型中,基本没有不成团的,所以这些绳子最后基本都会变成一团乱麻。一旦打结,从能量上来说就不太可能自动解开了。因此,绳子的结只会越来越多。

绳子打结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数学家们为此还开创了一个拓扑学的分支学科,叫做纽结理论,用来研究纽结的数学特性。

为了把绳子放进盒子里,就必须把绳子盘绕起来。此时绳子末端就会与绳子的某些节段平行。当盒子翻转时,绳子末端就有可能落到平行节段的中间而形成交叉。经过多次交叉后,绳子末端基本上就会缠绕在绳子的某个节段上,从而形成不同的纽结。

如何减少打结几率?

如果使用较硬的绳子,打结的几率就会减小。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公司将最近几代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线都选用了较硬的材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又细又长的圣诞树彩灯总是一团糟,而又短又粗的接线板电线却总能平平整整。

另外,较小的容器也能防止打结。实验发现,较长的绳子在较小的盒子中时,由于绳子有一种展开的趋势,所以它会紧贴盒子内壁,从而在盒子翻转时绳子末端不会掉到绳子中段缠绕起来。

这是科学家们提出的脐带打结发生几率较低(约1%)的原因:子宫内的空间紧凑,不足以让脐带打结。

最后,盒子翻转速度较高可以减少绳子打结几率。因为离心力的存在,绳子会紧贴盒子内壁,根本没有打结的可能。然而,这种方法似乎无法用于解决耳机线在包里打结的难题。也许你可以用翻筋斗的方式来行动,或者是买一些带有小口袋的衣服。我觉得应该还是后者比较现实吧。

网友:
绳子打结归根结底是捻度问题吧

网友:
绳子打结是因为它是绳子,你用钢丝试试

网友A:
可能绳子没有钱了  不打劫没钱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绳子没有钱了  不打劫没钱吃饭

说不定绳子会下围棋呢,总喜欢打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