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个工装如果加防错小技巧~~~

楼主(2018-09-05):
     请教各位大侠,最近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偶尔会忘记插定位销,请问有什么办法保证不会忘记定位销吗?谢谢(圆周上先打好孔,图中箭头1是定位销,插入圆周一个孔内定位,然后用箭头2的盖板盖住给圆管端面打孔,曾经想过在定位销做个弹簧,但是怕员工操作的时候孔不在位置插销只弹在圆周表面也不知道,而且如果加弹簧,在完成之后拿出工件也很麻烦,因为盖板压很紧,现在都只能抱着管子保证端面水平才方便从工装上取出,直接先取盖子很难拿,请问有什么办法保证这个插销在加工时候一定是插进去的,同时员工也方便操作,另外这个工装是老师傅用传统工艺设计的,还有什么更好的设计办法也烦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你这个工件,我感觉思路有点问题。首先,这种工件不应该是这样安装的,一般都是卡盘夹紧,自定心装夹。其次,这种工件首先要做个打点的工装,用立式加工中心或者卧加都可以。然后再用普通机床进行加工。这样效率就高了,也不会有你说的这种问题出现。只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工件,我感觉思路有点问题。首先,这种工件不应该是这样安装的,一般都是卡盘夹紧,自定心装夹。其次 ...

嗯,这是工厂的老师傅根据传统摸索的,思路我也不是很清楚他们怎么想,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只是对于自定心装夹不是很了解,都是先车床加工,然后打圆周孔,在根据圆周上的某一个孔定位,打端面孔,如果有更好的方案那就更好了。主要现在这个情况,那个销子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

网友(点评):
那就不要用丝杆顶,用一个曲柄滑块机构的顶紧机构,或者凸轮机构。如果不扳手柄,手柄就在零件上方,影响加工。

网友B:
工件重量是多少?
2号盖板怎么定位、
工件加工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重量是多少?
2号盖板怎么定位、
工件加工精度是多少?

你好,工件大概7、8公斤,2号板盖内部有个台阶,精度要求不高,毕竟是加工中心打端面孔,如果本身晃动肯定是不行的,主要就是怎么防止1号插销忘记插好这一点要求

网友C:
1号定位销作用是什么?也就是要保证哪个尺寸

网友D:
用气缸来控制这个定位销是否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号定位销作用是什么?也就是要保证哪个尺寸

1号定位销插进圆周上一个孔来定位,保证圆周孔和端面孔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气缸来控制这个定位销是否可以呢。

谢谢建议,以后量大打算用气缸,主要现在都是量小的,所以做个简易工装

网友E:
不把销子插到位,加工中心关不上门,这个主意你看馊不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把销子插到位,加工中心关不上门,这个主意你看馊不馊

最好是销子插不到位,机床运行不了,但是目前这个厂的实际不允许,所以有没有装工件时候的防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销子插不到位,机床运行不了,但是目前这个厂的实际不允许,所以有没有装工件时候的防错

把销子手柄加长,销子本身也适当加长,插到位不挡门,插不到位门就关不上,稍微改一下销子座,没嘛成本啊,短期量少可以考虑吧

网友F:
定位销可以设计在定位夹具上的,做成拔插式肯定容易忘插!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把销子插到位,加工中心关不上门,这个主意你看馊不馊

网友G:
先打端面孔,再以端面孔定位打圆周孔可以吗

网友H:
销子上画条线,可以看到销子是否能插到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打端面孔,再以端面孔定位打圆周孔可以吗

本来想过这个方案,但是在四轴装夹的时候就不太容易了,而且钻孔可能会受力导致端面定位出问题,真的很感谢您的宝贵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销子上画条线,可以看到销子是否能插到位置

主要就是员工有时候忘记插,毕竟生产上难免的,所以想做成如果没有插就不能打的状态

网友(点评):
增加个传感器吧,销子插到底部感应器就有信号,机器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位销可以设计在定位夹具上的,做成拔插式肯定容易忘插!

这个方案我们也想过,主要就是怕设计在夹具上更容易忘记插,就算没有插入圆周定位孔只是贴在圆周表面操作员也不知道

网友I:
那个定位销直接做成不可拆卸的,用个紧定螺钉锁死,先对好孔再锁紧压盖,没对上孔会被凸起顶到偏一边,就没法锁紧压盖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个定位销直接做成不可拆卸的,用个紧定螺钉锁死,先对好孔再锁紧压盖,没对上孔会被凸起顶到偏一边,就没法锁 ...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这个工装是中间有个柱子管件从上往下先放进去的,不知道根据您的方案好拆卸工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号定位销作用是什么?也就是要保证哪个尺寸

应该是保证径向孔与端面孔的位置关系的。工装看没有什么问题,让工人知道定位销是保证什么的就OK了,没圆周定位不能加工。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J:
这个件能否增加工艺槽之类的定位用,前提是不影响此工件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件能否增加工艺槽之类的定位用,前提是不影响此工件的用途!

这个不可以的,所以比较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件重量是多少?
2号盖板怎么定位、
工件加工精度是多少?

2号盖板是以 内孔定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这个工装是中间有个柱子管件从上往下先放进去的,不知道根据您的方案好拆卸工件不

从图上看感觉下面是有避让空间的,定位销不要太长,只要工件放到底部再挪移到对准孔位,如果没避让空间就买个分度销,也不贵

网友K: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点强迫症,当工人把要加工的圆管抽出去的时候,弹簧把销子弹出,工人要放圆管的时候,就需要把销子放回来,然后工人稍微有一些强迫症都会把销子对准圆管吧,然后就可以听到销子弹进去敲击铁的声音,然后就很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点强迫症,当工人把要加工的圆管抽出去的时候,弹簧把销子弹出,工人要放圆管的时候 ...

还画了图,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新手,看到厂里面有类似的,就像提下思路,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点评):
@isuaa 您太客气了,非常感谢,我来想想

网友:
坐等高手来

网友:
向老师傅学习!

网友:
做一个死点限位。

网友:
有没有把要加工的那个零件拿掉的工装照片呢/想先看看下面是怎么样的,就只是一个平面吗?

网友:
把定位销做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