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轴做轴向直线运动,怎么加上恒定的阻力?这个阻力需要可调

楼主(2018-09-05):
如标题,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关键的速度呢?

速度低的话,油压缓冲器的原理算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速度呢?

速度低的话,油压缓冲器的原理算一个吧。

谢谢,有考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

网友:
和结构尺寸有关

网友:
阻力可调,就是调移动速度快慢,调节夹紧,增加摩擦?或者调节推力大小?

网友:
油压稳速器  亚德客 HR30 、HR60  系列

网友:
搞几个辊轮加弹簧加压就可以了,还可调阻力。

网友:
增加一个油压缓冲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