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8-09-05):
这个叫什么名字,哪里可以买的到?

网友:
这个叫很多东西,淘宝可以买到

网友A:
细数下,可以列出20种有余,你到底要知道哪个东西?那层包裹的薄膜吗

网友B:
拍上型号然后百度淘宝

网友:
看样零部件不多,拆了,
可以把零部件测绘出来,

楼主:
我圈一下,这是旋转分料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上型号然后百度淘宝

没有型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数下,可以列出20种有余,你到底要知道哪个东西?那层包裹的薄膜吗

看6楼

网友(点评):
螺丝机上有用到

网友C:
导电滑环?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6楼

跟螺丝机有点不一样,所以我想看下这种是不是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电滑环?

不是的

网友D:
这应该是一个微型振动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一个微型振动盘啊

类似,是通过电机旋转来分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电滑环?

上半部分是,但是为什么两个叠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