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尺寸标锥度还是圆锥角?

楼主(2018-09-05):
如题

网友:
标角度吧,你标锥度也是转换成角度加工

网友A:
都可以,个人倾向于角度,清晰明了,很多人搞不清锥度,容易出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个人倾向于角度,清晰明了,很多人搞不清锥度,容易出大问题

正解,尤其是斜度和锥度很容易混淆,所以直接角度

网友:
锥度也要,如果是莫氏的锥度人家要拿塞规检测的,你光标个角度人家当普通角度处理就完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一是要看使用场合,二是要看是否为标准锥度,如是标准锥度,是需要用标准锥角量具来检测的.

网友:
应该是标锥度,这样更便于现场的检测。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解答!
还想问,如果用于锥面配合的话,标哪个合适?

网友:
我这边一般标注:锥度+小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