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面密封的技术讨论。

楼主(2018-09-05):
密封槽大小(极限):内径55,外径63
运动工况:设备运转时,灰色圆柱上下运动,密封件安装到圆柱的下端面,开槽安装,需保证在运动的过程中,密封件不会脱落。
需密封位置:下册红色端面与上侧灰色圆柱下端面之间,由液压压紧。

请问:如何保证密封在圆柱运动过程中不会脱落?有没有靠谱的厂家能够定做这种密封或者解决方案?圆柱下端面的槽应该开成什么样的?

寻找密封件

寻找密封件

网友:
有专门端面安装的做法。记得是异性断面的。

网友A:
我手上就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和你这一样; 结构是这样的,红色端面加工方槽,把O型圈放进去,然用个工装缩口处理,使槽宽开口尺寸小于O型圈线径,这样O型圈就不会出来;缩口处理后的槽截面像个正梯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就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和你这一样; 结构是这样的,红色端面加工方槽,把O型圈放进去,然用个工装缩口 ...

我没说清楚,我这个红色表面所在的零件为待检测零件,是不让再加工的

网友(点评):
可以做在上面的零件上吗,如果可以,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就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和你这一样; 结构是这样的,红色端面加工方槽,把O型圈放进去,然用个工装缩口 ...

我感觉可以在援助上开个倒梯形,然后定做个仿形的O形圈,塞到槽里面,估计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可以的,一般的O型圈过盈装进去就可以了,不需要定做,可以控制倒梯形开口尺寸,达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可以在援助上开个倒梯形,然后定做个仿形的O形圈,塞到槽里面,估计会好一点

开梯形放O圈,O圈很容易变形卡住不能复位,我建议开梯形槽,上宽下窄,然后开模做胶,也是上宽下窄,胶的下表面做一个半圆形凸起,就像半截O圈一样,这样既能保证胶不会掉,又能密封,我们经常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梯形放O圈,O圈很容易变形卡住不能复位,我建议开梯形槽,上宽下窄,然后开模做胶,也是上宽下窄,胶的 ...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不知道能不能做

网友:
大概意思是这样,但你这张图,胶凸出太多,还有你不用直角左拐,这样胶安装和拆卸可能麻烦,直接斜线拉上下表面做成两边斜角或者一边斜角会好点

网友:
压力多少? 密封的介质是什么?

网友C:
这个可以做设计成卡槽的机构,把密封圈镶进入,这样在移动时也不会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做设计成卡槽的机构,把密封圈镶进入,这样在移动时也不会脱落!

最终模拟过程了这种结构,应该不会掉了,嵌入的也想过,还要去定做O型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我这个红色表面所在的零件为待检测零件,是不让再加工的

现在暂定的就是做成那样的,差不多是倒着的直角梯形的样式

网友:
这种梯形槽要怎么做呢?  铣刀要入刀口   那边怎么保证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做设计成卡槽的机构,把密封圈镶进入,这样在移动时也不会脱落!

现在暂定成这种结构,如果那个槽能够加工出来的话,基本上就这样了

网友:
可以做成燕尾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