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叶轮是怎么压出来的呀

楼主(2018-09-05):
这个叶轮先线切割切出叶片45度是压出来的吗

网友:
眼拙,怎么看着是焊接的

网友A:
换角度再拍几个照片

网友B:
有模具的吧???

网友C:
我觉得是原来是圆盘状,使用线切割割几条缝,然后加热扭转45°

网友(点评):
有那么点意思

网友(点评):
同意,我感觉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看着挺像

楼主:
不是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角度再拍几个照片

东西没在身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模具的吧???

应该是就是要做个模具不知道是什么形式弄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原来是圆盘状,使用线切割割几条缝,然后加热扭转45°

扭转45°是使用模具压出来的吗

网友A:
单从这张照片看有可能是切个圆盘,切缝,中间先冲个凸台孔,然后拧出角度

网友D:
成型模,冲压出来的

网友:
模具跟量和成本有关,大批量,可以上模具和专机,没几件就手工喽,好好检查控制角度就是了,看图应该没有什么精度要求

网友:
大神们谁知道哪家能做,给我个联系方式呗~

网友:
几件可以自己做的,主要看量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从这张照片看有可能是切个圆盘,切缝,中间先冲个凸台孔,然后拧出角度

赞同

网友:
铸造 抛光后能达到这种效果,不过铸造埋型的沙子质量要高。

网友:
类似油田里面的叶轮,以前接触过,
精密铸造可以达到,成本较高

网友:
有的简单的用铸造或锌合金

网友:
我怎么看着像是折的 我眼拙

网友:
看照片像是模具冲压的

网友:
看图,底部颜色明显不一样,有可能是焊接的。如果是单件,线切割叶片再组焊。大批量的话,激光切割再冲压45度,交处补焊加强(图上明显有补焊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原来是圆盘状,使用线切割割几条缝,然后加热扭转45°

对,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热扭转??长知识了,头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型模,冲压出来的

你好有类似的模具照片吗,能给我讲讲吗

网友(点评):
这个部件,分二步,一是冲压或线割,把叶片之间冲缺(冲压模),如果是缝就是线割(机加工);二是成型模,就是在一的基础上,冲压变形,你图中的样子; 关于冲压成型模具,网上你查一下,都有。

网友:
应该是用成型模具冲压出来的,两幅模具可以搞定!

网友:
反正大型水轮机上叶片都是焊接的,然后上铣床编程加工

网友:
应该是模具铸造出来的吧

网友:
应该是磨具铸造出来的吧

网友:
大批量是热压出来的,一两个倒是可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