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连接方式

楼主(2018-09-05):
玻璃钢外壳厚度4mm    后盖怎么跟壳体连接  能拆卸

网友A:
参考风力发电机轮毂外壳,都是直接打孔螺丝拧紧,如果要开启方便,可和门窗一样装合页,为了保证密封,建议外层门适当向壳体框内凹陷一个台阶,在边沿一周贴类似橡胶的材料起密封作用。

网友B:
壳体里面粘框条(铁条或是铝条)然后把后盖放上钻眼攻丝用螺丝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风力发电机轮毂外壳,都是直接打孔螺丝拧紧,如果要开启方便,可和门窗一样装合页,为了保证密封,建议 ...

壳体厚度4mm         打螺丝的话里面要做凸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体里面粘框条(铁条或是铝条)然后把后盖放上钻眼攻丝用螺丝把紧

不规格圆柱曲面  好配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风力发电机轮毂外壳,都是直接打孔螺丝拧紧,如果要开启方便,可和门窗一样装合页,为了保证密封,建议 ...

这样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