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studio 雕刻机厂家参数设置

楼主(2018-09-05):
因为重装了软件和系统,导致雕刻机实际雕刻的尺寸不对!

求“参数”怎样设置和计算

软件:NCstudio

------------------------------------------------------------------
机器:6090

[X轴]
驱动:M542-05
电机:23HS80404SD8-25ZH
丝杆:16(直径,导程不知道什么算)

[Y轴]
驱动:M542-05
电机:34HS8445D14-35ZH
丝杆:20(直径,导程不知道什么算)

[Z轴]
驱动:M542-05
电机:23HS80404SD8-25ZH
丝杆:16(直径,导程不知道什么算)

------------------------------------------------------------------
[厂家参数]

[加工参数]

网友:
第一步修改系统参数里面的加工参数
手动速度:手动低速3000mm/min,手动高速为8000mm/min 空程速度为6000mm/min,加工参数为1000到25000mm/min之间(这个一般根据雕刻机厂家机器性能而定,盗版卡子最快能够设置8000mm/min的速度。) !
从使用缺省速度开始一直到第八个暂停或者结束时,自动停止主轴前面的框内打对勾,然后点击应用!

网友:
第二步修改厂商参数,厂商参数需要输入密码盗版卡一般输入NCSTDIO,正版的不定。
起点坐标 X轴0Y轴0Z轴为-260mm(这个根据Z轴行程),终点坐标X为1300,Y为2500毫米,Z轴为0 这个根据机器行程而定。
雕刻机步进电机参数:
X轴 0.0098175齿条(这个也根据齿条的情况、一般都一样的)
Y 0.0098175齿条
Z 0.003125 单位是毫米/脉冲 起跳速度为300,单轴加速度为300,弯道加速度为500 导程3的丝扛为0.001875。
导程为5的丝扛为0.003125。导程为10的丝扛为0.00625。
以上参数是一般常规参数,但是根据厂家所装配的情况,参数也不是一定的,一般咨询厂家。

网友:
Z轴最大向下刀速度改为1200,这个建议根据加工的具体情况。
上述是需要改的的内容,没有写到就是默认数值
然后在软件右上方有个主轴转速,有高速主轴和一般的24000转/分钟的主轴,雕刻机常用的是后者!主轴转速根据加工情况进行设置一般在15000-24000转/分钟,然后软件关掉,重启软件就可以了!
切记:
本文由无锡酬信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整理提供,各雕刻机厂参数有所差异,请咨询生产厂家再进行修改,如果擅自改动对您的雕刻机造成不良的影响,我们概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