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缠绕垫圈的压缩量如何计算

楼主(2018-09-05):
求助,金属缠绕垫圈的压缩量公式或者计算标准是什么

网友A:
所密封的介质不同,工况温度,工况压力不同,垫片尺寸不同,垫片的结构不同,制造商不同,压缩量差异很大,比如我们一般4.5厚按照压缩至3mm核算尺寸,想要准确的具体的压缩量和计算公式可向垫片厂家索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密封的介质不同,工况温度,工况压力不同,垫片尺寸不同,垫片的结构不同,制造商不同,压缩量差异很大, ...

有没有哪个标准或手册上有计算公式

网友:
ASME B16.20-2007 管法兰用环垫式、螺旋缠绕式和夹层式金属垫片

你找找上面这个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个标准或手册上有计算公式

除非压力不高温度不高,差不多就可以了,否则不以压缩量大小为指标,应以压紧力为标准,很专业的可以咨询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