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隙配合的输出轴和衬套,要求衬套可以和输出轴相互转动,现测量输出轴的外径比衬套内径小了6丝,却无法转动,求原因分析6

楼主(2018-09-05):
输出轴外径尺寸图纸为14(-0.14~0),衬套内径尺寸图纸为14(+0.01~+0.03),现测量输出轴外径实际尺寸为-0.043,衬套内径实际尺寸为+0.024,尺寸加工完全在公差范围之内,而且测量了一下圆度输出轴为0.025,衬套0.015,也没有问题,如果14为基准尺寸,大概2丝的间隙就可以转动了,现在间隙达到了3丝,为什么转不起来呢?求解答

网友:
会不会是同心度不达标

网友:
在输出轴和衬套的配合长度上多测几个对应点,看看尺寸尺寸和间隙变化。

网友:
输出轴和套之间是怎样的位置关系可以画一下草图吗?有助于问题分析。如果是一组套要考虑前后套的同心度,还有套的组装是否引起套的变形等等的都要考量。

楼主:
|ygds发表于 09-05 12:37会不会是同心度不达标
配合和同心没联系吧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05 12:54在输出轴和衬套的配合长度上多测几个对应点,看看尺寸尺寸和间隙变化。
测过了,圆度没问题,不是椭圆

楼主:
|小刘jg发表于 09-05 13:35输出轴和套之间是怎样的位置关系可以画一下草图吗?有助于问题分析。如果是一组套要考虑前后套的同心度,还有套的组装是否引起套的变形等等的都要考量。

刚拍的有照片

网友:
衬套长度多少您查一下形位误差

网友:
工作情况和实际理论不同,考虑具体工作情况,受力和表面粗糙度等等

网友:
请检查粗糙度

网友(点评):
解决了,输出轴跳动偏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