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问题求助

楼主(2018-09-05):
帮忙 看看图中的解答是不是有误

网友A:
Px说的是OP在X轴上的投影OC,不是点P与X轴的垂直连线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Px说的是OP在X轴上的投影OC,不是点P与X轴的垂直连线PC。

还是没看明白,op在x轴上的投影怎么会跟oc相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看明白,op在x轴上的投影怎么会跟oc相等呢

你先把OP投影到YOX面上,然后再投影到X轴上再看看。实在不理解就画个3D模型导出2D图,这样最直观

网友:
高中物理学过力的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