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面和钢球密封失效

楼主(2018-09-05):
如题,是一个锥面、钢球、弹簧座、弹簧组成的单向阀结构。在做单向实验时,油液通过锥面和钢球接触的地方漏油,漏油现象不明显,需用手电筒仔细观察。在机床上打了锥面的跳动,百分表表针不动,应该是代表锥面的圆度合格。求问各位大神,还有什么原因能够造成这种情况,问题解决了,会给大家回复解决办法已经最终原因,谢谢谢谢!

网友A:
正常都有漏,关键看漏的速率

网友:
以前碰到做过一次球头和锥面的配合,那时原因是供应商使用的不是精密标准球

网友B:
个人愚见,

我觉得两者同轴度可以排除,因为有锥面导向,但锥面的的圆度,钢球的圆度要求很高,直接影响接触面,造成漏,渗油;另外原因就是表面粗度; 在实际加工中很难实现0涉漏, 但如果把两个材质中一个,塑性调高一点(或者表面加一种涂层),在加上弹簧力调大一点,靠塑性变形密封,可能就不一样了。

网友:
因为你用了弹簧,弹不紧了

网友:
据说要有一道研磨工序,

网友:
测一下全跳动,还有就是机床上夹持会不会有变形影响呢,钢珠的圆度可以保证吗?这些问题都要验证

网友:
要吗有密封垫结构,要吗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都有漏,关键看漏的速率

就是只有钢球和锥面接触的地方微微渗油,没有聚成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愚见,

我觉得两者同轴度可以排除,因为有锥面导向,但锥面的的圆度,钢球的圆度要求很高,直接影 ...

谢谢,但是设计从根本上不能改变,没办法,单位就是这种机制。但是你说的方法我记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只有钢球和锥面接触的地方微微渗油,没有聚成滴。

那很正常,密封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很正常,密封很好

但是设计人员要求………连渗漏都不能有,以前成功率能达到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设计人员要求………连渗漏都不能有,以前成功率能达到50%

这是不现实的,应有个泄露量的指标。
直径多大的钢球,密封面直径?钢球等级?弹簧力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现实的,应有个泄露量的指标。
直径多大的钢球,密封面直径?钢球等级?弹簧力多少?

直径10,密封直径8.6,0级,弹簧力不清楚…昨天打了一下锥面的硬度只能达到25HRC左右,会不会太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径10,密封直径8.6,0级,弹簧力不清楚…昨天打了一下锥面的硬度只能达到25HRC左右,会不会太软了?

硬度正常。
锥面怎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正常。
锥面怎加工的?

锥面是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锥面是磨的

行内都有绝技的。不知你们是阀的专业厂还是第一次设计生产?看样子你是小号,不知你家水平,故此一问。

网友:
阀座材质热处理硬度,和钢球的硬度都是有要求的,具体多少不清楚。单向阀这种小东西顶级品牌可以做到"零泄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内都有绝技的。不知你们是阀的专业厂还是第一次设计生产?看样子你是小号,不知你家水平,故此一问。

我是新建的号,我们家不是专门做阀的,但是这种阀也做了很多年了,这种现象第一次出现。现在还没解决,主要是不会实际操作,所以很难确定是加工问题,还是刀具问题,又或者是材料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新建的号,我们家不是专门做阀的,但是这种阀也做了很多年了,这种现象第一次出现。现在还没解决,主 ...

那其实你到车间里去,老师傅说不定就会教你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其实你到车间里去,老师傅说不定就会教你一招

操作人员也挺年轻的,现在只能一点点摸索,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最近在加工别的产品,这个可能得过几天有结果

网友(2019-08-08):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