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垂直度如何标注?

楼主(2018-09-05):
可以这样标吗?

网友:
标了没意义,用什么焊机保证这个公差?

网友:
多用论坛搜索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865

网友:
乘以20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意思表达明白了,剩下的就是产品加工啦

网友:
简单说基准面和要求面都差个加工符号。

网友:
光焊接的话能保证2mm垂直度就不错了,这还得视零件尺寸及焊接形式而定,所以真要保证0.1mm 垂直度的话最好留足余量焊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