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需要和别的零件拼焊

楼主(2018-09-05):
零件材料Q345;厚度25. 这个零件加工以后要跟其他的板拼焊;
图中画圈的尺寸在最终拼焊完成以后都要检测。

1.红色1处的孔对中心线尺寸600. 这个如何保证和检测呢?
2. 这块板,如果单独的机加工,上加工中心,可以保证图中的公差吗? 从加工中心
  下来以后,如何测量孔对中心线的尺寸?
3. 因为后续要拼焊其他零件。 所以这个零件的下料尺寸肯定要大于实际尺寸。  焊接后再
  机加工的话,如何机加工呢?  由于变形,焊接后再机加工会不会出现中心线偏移?
4. 一句话,和其他零件焊接后的机加工能保证中心线准确吗? 能保证图中各种尺寸?
   我总觉得不能。

网友:
最近焊接问题频出,有点无言以对,看来需要攻克这一关

网友:
光这个好加工没其他的精度不好判断,焊接后加工一般是零件所有零件都大于轮廓切要经过时效处理去除焊接后的变形然后加工,当然如果焊接体位置精度特别大且不重要的情况下可以加工后焊接

网友:
单独这块板,加工中心可以保证精度的,焊接后在机加工也要看焊接的形式,会不会后期有个应力释放的问题

网友:
25厚的板,一句话焊后加工。

网友A:
做工装限死穿轴限死孔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工装限死穿轴限死孔位

工装达不到这个精度,而且工装也控制不了焊接变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装达不到这个精度,而且工装也控制不了焊接变形

焊接应力就算再大,穿透孔径的轴如果接近孔深高度,孔径位置不会发生变化吧。 当然轴外径必须非常接近孔径,哪怕敲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接应力就算再大,穿透孔径的轴如果接近孔深高度,孔径位置不会发生变化吧。 当然轴外径必须非常接近孔 ...

焊完之后工装还能拿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完之后工装还能拿下来吗

挤挤敲敲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