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柱塞泵里面的旁通阀

楼主(2018-09-05):
负责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在研究一个danfoss变量柱塞泵样本,里面介绍拖车的时候需要将旁通阀打开,否则会导致泵、马达损坏,但在矿区时候我们拖了两个小时车,也没见柱塞泵损坏,想问一下,选型柱塞泵的时候必须加旁通阀吗

网友:
也许,大概,可能吧

网友:
主要是工程机械上多半都是闭式回路,不用旁通阀你分析一下液压原理图就知道为什么要用它了。

网友:
Danfoss柱塞变量泵的流程图截个图片发上来,看看那个旁通阀接在哪里?

网友:
有点疑问楼主的问题.
变量泵里边应该都有旁通阀,否则,变量泵如何实现变量?

网友:
旁通阀就是拖车的时候,系统空循环不经过柱塞马达和柱塞泵,避免把它们憋坏了。有的闭式系统也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