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灌溉系统价格怎么算的?

楼主(2018-09-05):
我在路上看见好多次这个东西,但都是远距离,坐车看的。一直不知道这玩意多少钱,造价怎么算的,一米不得三四百块钱呀?

也不知道实际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A:
这是行走式喷灌系统,下面的轮子可以在地里行走,当然了,这种行走式系统对地面的坡度是有要求的。如果地面坡度比较大,就拧成麻花了。还有一种是指针式的,转圈喷灌的那种。

价格与系统是自动控制还是手动控制,喷头、管件的质量等有关系。一般按“跨”计算,每跨大约3万元左右,一套大约5-6跨,20万元左右。

网友:
改成气球,只需要2个牵引,1个开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行走式喷灌系统,下面的轮子可以在地里行走,当然了,这种行走式系统对地面的坡度是有要求的。如果地面 ...

我在路上看到的,和这个差不多,但是不完全一样,那个好像是用人推的,不能自动行走,大架子也挺单薄的。20万那确实不便宜.谢谢

网友B:
这个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适用

可是太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