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跑偏问题

楼主(2018-09-05):
现场皮带线跑偏严重,低速2m长,主动辊固定从动辊调节,铝型材机架,设计两辊都带滚花基本全滚,不是鼓形,现跑偏一边,微调不见效果,调节量大了靠外力矫正跑偏另一边

网友:
皮带磨损不均,换一条试试

网友A:
用“胶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胶辊”试试。

现在希望设计尽量少改

网友(点评):
把辊子车成中高好了

网友:
确定一下皮带是否有外力影响,是否两边可调,调平行。

网友:
需要反复的调

楼主:
关键就没有调正过

网友:
如果一直调不好那就有可能是皮带没裁好,是个平行四边形
另外,我们是有一根滚筒距离主动辊很近的用来增大主动辊包角的滚筒同时也是专门用来调跑偏,我们叫做张紧辊。头尾辊不管主动还是从动,几乎不参与调跑偏。
我也不清楚具体原因,一直以来都这么搞得。
或许你可以参考

网友B:
中鼓纠偏,LZ自己清楚,何必再来问。

网友C:
头部两根辊筒做成两边有锥度的

网友(点评):
我感觉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胶辊”试试。

请教下:胶辊是为了增加摩擦力,以此来克服偏移力?

网友:
在滚轮上增加挡块呢!

网友:
颠倒方向用下,排出皮带本身问题

网友:
滚珠花键

网友:
两辊水平找了吗?皮带水平,涨紧力合适吗,都好的话不带负载是可以调到不跑偏的

网友:
一个是主体机架对角不对,一个是皮带的问题。那么厚的皮带不可能调不过来。

网友:
这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调机水平不过关

网友(点评):
呵呵,前阵子都遇到过一个客户想让只当过厨子的小舅子管设备的。。。

网友:
是受力不均还是什么

网友:
建议换一拨调试人员

网友:
换下带筋皮带

网友:
皮带相对于滚轮太窄了,一般滚轮总长比皮带总宽多30毫米

网友:
对一下这种皮带对应的滚筒最小直径,既然张进这边调着没用就看看驱动那边吧,原则上水平也是要调的啊

网友:
我遇到过皮带有问题的,怎么调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鼓纠偏,LZ自己清楚,何必再来问。

也不知道谁特么设计的搞死人,还不清楚原因

网友:
我们这边设计传送带多数选用的是防跑偏类型,已形成标准化了,如贴:http://www.cmiw.cn/thread-78688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鼓纠偏,LZ自己清楚,何必再来问。

附议

网友:
这种辊子都是带锥度的,比如中心基准面园直径80,上下两端面面直径60,放样。这样的一个形状。传输机都是这样的辊子,自动对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胶辊是为了增加摩擦力,以此来克服偏移力?

最常见的解决办法是主动辊两头做一定距离的锥度,即所谓的”中鼓纠偏“,看图上这这种结构,至少还要两条固定位置的滚筒约束皮带的长度和传动性能,所以主动辊的外圆尺寸设计至少是副滚筒的1.5倍以上,而考虑到材料和加工工艺问题,主动辊用胶辊也比较方便和划算。如你所说,胶辊的摩擦力比较大,类似于这种速度不快的带传动,很合适,至于能不能达到”纠偏“的效果,从而解决跑偏的问题,我也只能说是试试。至于副滚筒,两头做不做锥度、或者滚不滚花意义不大的。

网友E:
两种方法 1:两边车成腰鼓型 0.14度  2:车反向螺旋

网友F:
各位大神,设计过的皮带机最快有多快。常见的小物料输送的皮带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位大神,设计过的皮带机最快有多快。常见的小物料输送的皮带机。

120米/分

网友:
用个涨紧轮/辊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選擇帶中心肋的防跑偏皮帶,在軸中間車一道凹槽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常见的解决办法是主动辊两头做一定距离的锥度,即所谓的”中鼓纠偏“,看图上这这种结构,至少还要两条 ...

首先表示感谢!
1.比如只采用一头一尾的两根滚轮来进行张紧的话,主动轮直径至少为从动轮的直径1.5倍,是为了保证包角?
2.我现在使用的基本上都是中间带防跑偏肋的。

网友:
皮带中间加导向筋

网友:
皮带最好带导向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铝型材框架装配的问题,如果框架装配成平行四边形的话,调张紧就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无法避免的事情,只有慢慢调试,但还是会有跑偏的

网友:
一般是主动辊与从动辊要调平行的。

网友:
不改机构是不行的,至少两侧下面再各加一个张紧轮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换新皮带再调

网友:
加一个纠偏辊,自动纠偏的

网友:
在主动轮滚筒下面安装两个锥形滚轮

网友:
找个钳工师傅去给你治治,分分钟的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两种方法 1:两边车成腰鼓型 0.14度  2:车反向螺旋

大神  0.14这个参数怎么得出来的啊,还有反向螺旋是个什么原理啊?能不能指导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  0.14这个参数怎么得出来的啊,还有反向螺旋是个什么原理啊?能不能指导指导

0.14度 我们也是偷学的  反向螺旋就是在轴的圆周上车类似弹簧的槽或者凸起 左右反向螺旋

网友:
带轮中间直径大一些,两侧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部两根辊筒做成两边有锥度的

正解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铁氟龙皮带0.3厚180宽的。车锥度效果也不是很好。正想请教下~

网友:
1.从动轮左右两边张紧度是否合适
2.固定主从两型材架体是否扭曲

网友(2020-08-26):
自动接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