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长名字的NPT牙

楼主(2018-09-05):
能讲讲吗?

补充内容 (2018-9-5 22:31):
没有写错,这零做了好几年,以前没有跟过,我们有环规,我也是奇怪了!

网友:
美国标准60度锥管螺纹
更关心1.369那个尺寸

网友:
是不是写错了,别在这里瞎猜,问问客户不就清楚啦

网友(点评):
优先问客户了。

网友:
1 1/4 - 11.5 NPT。

网友:
百度文库有npt螺纹参数
1-1/2  尺寸代号    11-1/2 每寸牙数

网友A:
看看黄色这一块,应该是这个意思的。

网友:
这个是气管螺纹,这方面螺纹一般用的是美国标准,相关资料国内不容易找到,一般用在煤气、氧气等行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黄色这一块,应该是这个意思的。

专业

网友:
找个懂一点的师傅问问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的1.25英寸的NPT管螺纹吗?1.25“NPT

M8你明白,给你标一个M8*1.25-6H    你就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黄色这一块,应该是这个意思的。

明白了,整数牙数看习惯了,老外搞出个分数牙出来,一时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黄色这一块,应该是这个意思的。

能否上传这类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上传这类资料!

很早之前的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