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拉机要改液压转向,得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05):
想改成液压转向的,跟手扶四驱一样,中间转向的

这就是四驱的,带后输出

我想改成液压转向,大概配套多少东西,两根液压缸子。方向盘下边的叫柱塞泵吧,还是啥。我不太懂液压。大佬帮忙看看。都需要哪些东西。谢谢

网友:
液压转向?去看看叉车吧,一根液压缸就可以转向

网友:
叉车液压转向器?

网友A:
液压泵、溢流阀、压力表、转向机构、液压转向器,液压缸。楼主你要改造先做一个流程图,就能看出需要什么元件。

网友:
一根活塞杆足矣。。两根缸要差动回路了。。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泵、溢流阀、压力表、转向机构、液压转向器,液压缸。楼主你要改造先做一个流程图,就能看出需要什么元 ...

网友:
方向盘下边的一般叫转向器,市场上找卖工程机械配件的有

网友:
你看看    这个是应该叫液压马达,他这个做的比较牛逼

网友:
这个就是你要的液压转向了,这种车我见过,坐过。但是没注意

网友:
上面说那么多都没到点子上,连油箱都不要,搞什么

网友:
用4个2

网友:
可以改,但是修改的成本会让你高,如果你的是一般的小车,就建议你不要改了,直接更换一个带助力的总成,这样既省心,也省力!

网友:
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四驱拖拉机,有点牛X哦

网友:
一个缸足以

网友:
齿轮泵液压转向器,或者多路阀,然后油缸。做一个折腰的转向机构即可。

网友:
围观,不发表意见

网友:
山地卡丁车

网友(2021-03-10):
恒流泵   转向器   方向管柱  小油壶   油缸   液压软硬管

网友(2023-04-09):
转向可以参照下小型的装载机 转向系统配置。恒流量泵 油缸 或多路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