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连杆自由度问题

楼主(2018-09-05):
这种双圆弧形弹性连杆连接后写的是可以满足两个方向的平动自由度(运动很小),请问原理是什么?

是因为变截面减小了刚度吗

网友:
看完图我也会这么理解,因为变截面减小了刚度。

网友:
刚度主要看截面的

网友:
这个模型可类比LZ那个杆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