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G41G42的运用

楼主(2018-09-05):
师傅们,怎么用G41和G42编程序铣圆弧呢?刀补怎么打呢,能不能举个例子

网友:
刀具半径左补偿和刀具半径右补偿

网友A:
圆弧的刀补指令:
程序开头的刀具中也要有刀补指令
G41或G42后面加D13,  D为刀补指令,13为指定刀具号
没有D13则刀补指令无效

网友B:
G41和G42不是铣圆弧,G02和G03才是顺和逆时针圆弧,比如G00 X120 Y40,G03 X60 Y100 R60 F100(从X120 Y40这个点走60MM的逆时针圆弧到X60 Y100),G02 X40 Y60 R50(从X60 Y100这个点走R50的顺时针圆弧到X40 Y60),你可以画个XY坐标系体会一下。G41和G42是左右半径补偿,就是你选用的刀具的半径值,因为我们铣的时候刀具的中心和工件是不重合的,都是铣刀的边缘在工作,所以你需要根据刀具实际大小设置一个半径补偿(也就是你的刀是左偏还是右偏一个半径才能让刀的中心在工件边缘上,因为我们编程是按图纸编,并不考虑刀具大小,例如你用16MM的刀在工件左边寻边后,只是刀的边缘在工件边缘上,实际刀的中心是在工件偏左8MM处,所以你要设置左偏值8MM),以你俯视工件方向为基准,主轴正转的情况下,一般钢和铸铁外轮廓是顺时针,内轮廓是逆时针,这是从加工刀具实际考虑,毕竟切削刃已经定了的,铝有些地方说是要相反,便于控制表面粗糙度,有些说不用,反正就是先确定你要顺铣还是逆铣,这个顺时针铣不是说一定是圆的才是顺时针,方形的工件从左边缘开始往上再往右围着走一圈也是顺时针,一般来说顺铣是左补偿,逆铣是右补偿,所以也可以简单粗暴的直接理解为你要铣出外轮廓就用G41,你要铣出内腔就用G42,和你铣的是圆的还是方的没有关系,D后面是刀具补偿的刀号,比如D1是1号刀,你要在系统内1号刀给出D的半径补偿,我记得好像法兰克是直径值,这个你要确定一下到底法兰克里的D输入直径还是半径,比如你用16MM的刀,在系统内要输入D值8或者16,这里还要提到换下一组指令或者搞不清机床状态编程最初可以加入G40取消左右补偿以免出问题,整个程序结束后也应该加入G40取消左右半径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的刀补指令:
程序开头的刀具中也要有刀补指令
G41或G42后面加D13,  D为刀补指令,13为指定刀具号

嗯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G41和G42不是铣圆弧,G02和G03才是顺和逆时针圆弧,比如G00 X120 Y40,G03 X60 Y100 R60 F100(从X120 Y40 ...

嗯嗯,谢谢你师傅,打了这么长的字,真的很感谢

网友(2018-10-26):
刀尖半径圆弧补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圆弧的刀补指令:
程序开头的刀具中也要有刀补指令
G41或G42后面加D13,  D为刀补指令,13为指定刀具号

您这是机编吗?而且头几行Y 后面有个A是啥?
而且IJK 基本是走整圆才用的吧,普通的圆弧R就可以。提出问题的人肯定是不会,这样只讲过程他看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这是机编吗?而且头几行Y 后面有个A是啥?
而且IJK 基本是走整圆才用的吧,普通的圆弧R就可以。提出问 ...

A代表第四轴,三轴机床不需要!
G41的刀补正数值为孔径增大;
G42的刀补正数值为孔径减小;
软件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