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精密零件后续表面处理工艺对尺寸的影响(喷砂及氧化)

楼主(2018-09-06):
我们最近加工一批6061铝合金材质的零部件,上面有个直径15.88-15.92的孔,加工完成后测量显示该孔大部分加工尺寸处于15.88-15.90之间,15.92塞规不入,然后去喷砂,再进行阳极氧化,回来之后悲剧了,15.92的塞规完全止不住,有些孔尺寸竟然达到了15.98mm,这可能吗?

喷砂和阳极氧化对尺寸影响很大吗?

对了,我们第一次做这种材质的零件,加工完成直接去做的阳极氧化,回来后发现加工面与非加工面有色差,去喷砂又去做的阳极氧化,所以阳极氧化应该说做了两次!

求大神说明一下,喷砂和阳极氧化对孔尺寸有什么影响,如果需要有余量的话,喷砂和阳极氧化要留多少余量?

网友:
竟然有8条之差,无语

网友:
精密孔可以保护(橡胶塞),就不会影响到尺寸了。

网友:
精密配合的位置怎么能喷砂和氧化呢?必须要保护

网友:
精孔和螺纹孔喷砂需要做保护
但是阳极氧化的孔竟然大了这么多,是不是氧化厂没有控制好?

楼主:
唉,大意了,喷砂前我问过喷砂师傅,是不是需要把15.88-15.92孔防护一下,人家说不用,这是最细的砂,对尺寸影响很小!
关键是喷砂完了去氧化,阳极氧化前,还需要酸洗!!!!这是铝啊,这一折腾~~白瞎了

网友:
洗酸是重点。如果不注意时间可以给你孔搞大0.1甚至0.2以上。

网友:
精密的孔做表面处理前是一定要堵的,这个是常识!

网友:
为嘛要喷砂。喷砂对尺寸有非常大的影响。

网友:
为什么你不先喷砂再打孔呢

网友:
氧化前酸洗大的

网友:
喷砂会把表面压实,所以孔变大了,可以在喷砂和阳极氧化之前做个塞子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