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轴孔配合,是轴上导角好,还是孔上孔角好。

楼主(2018-09-06):
如题:轴孔配合,是轴上导角好,还是孔上孔角好。(只能一个倒角)
产品可分为:塑料件与塑料件配合、铁件与铁件配合、塑料件与铁件配合、铁件与塑料件配合
请各抒己见!

网友:
都倒角不行嘛

网友:
都倒,便于装配,不划手,美观

网友A:
材质相同,轴上倒角;材质不同,硬的材料倒角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

网友B:
都倒。
只能一个倒角是伪命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倒。
只能一个倒角是伪命题。

量大 都倒成本高

网友(点评):
不倒也许会有一些预想不到的麻烦和隐患

网友:
如果只能有一个选择,那么我希望在较硬的材料上倒角,因为这样可以使得装配过程的划伤磨损程度降低为最低

网友:
连倒角成本都要怎么着了啊!
国货准备质量无下限了吗!

网友:
正常孔倒角!

网友:
倒角对价格影响应该不大吧?我这里供应商没纠结过这些

网友:
不是都倒角吗

网友:
如果两个只能倒角一个。那么在装配的时候,哪个轻哪个倒角,哪个动哪个倒角。一般孔轴都会默认倒角。不是根据材质,或者加工。而是根据装配工艺考虑。

网友:
倒角都嫌贵,那干脆啥都不加工更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质相同,轴上倒角;材质不同,硬的材料倒角

对头,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比较同意4楼说法

网友(2018-10-09):
都可以吧,我觉得没所谓

网友(2019-02-28):
倒角都要省,没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