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的功率,比轴传动大很多吗?

楼主(2018-09-06):
看见有拖拉机是液压马达的,真牛逼

网友A:
液压传动比较平稳,可以实现无级调速,而且功率体积比比较大。

网友B:
这个液压马达的动力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液压马达的动力是什么

柴油机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传动比较平稳,可以实现无级调速,而且功率体积比比较大。

还可以无极调速呀,这应该要变量泵的,还是叫什么流速泵。就是调节输出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可以无极调速呀,这应该要变量泵的,还是叫什么流速泵。就是调节输出的东西

变量泵,输出转速与流量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泵,输出转速与流量有关系。

看来是一套比较复杂的东西了,要接邮箱,油管,普通的液压泵。等等一套,这些东西也得不少钱

网友C:
听说同等功率下液压马达体积是电机的1/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同等功率下液压马达体积是电机的1/10

占用的空间小不少

网友D:
液压系统功率密度大,管路布置灵活,容易实现换向和调速,可以有多种控制方式。有其他系统不可取代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压系统功率密度大,管路布置灵活,容易实现换向和调速,可以有多种控制方式。有其他系统不可取代的优点。

谢谢,如果把它放在车上可以做驱动吗,载重车,造价可能也不低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把它放在车上可以做驱动吗,载重车,造价可能也不低吧

主要用于运输的有例如平板车之类的,那种液压系统复杂的多,跟你这个不是一个概念,那个价格很贵的!

网友E:
厉害的拖拉机!那两个油缸是转向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用于运输的有例如平板车之类的,那种液压系统复杂的多,跟你这个不是一个概念,那个价格很贵的!

估计要翻倍了,可能要四五倍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的拖拉机!那两个油缸是转向用的吗?

对的,是液压转向,很轻松,就是轱辘陷进去了。也一点不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