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封端面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8-09-06):
工况:150度。有蒸汽,有酸碱,转速:400-500转/每分钟。机封没有水冷却系统,属于干磨(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干磨,机器内部有蒸汽)。用了2-3个月磨面出现坑和内孔边缘出现崩口。石墨为呋喃二次浸渍。大家帮忙分析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了,机封还要正反转。

网友A:
能上个密封腔结构图吗,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上个密封腔结构图吗,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结构图。我这儿没有。腔内压力2-3公斤。

网友:
釜机械密封,,,,,说明径向有晃动。

网友:
不用机械密封,用ptfe不锈钢油封

网友(2018-12-26):
热裂 最起码要用M106D 最好用耐干磨石墨

网友(2020-05-02):
现有条件,考虑干磨冷却不充分,建议背部强制冷却。含碱有结晶现象,也是一个因素,不宜用浸树脂石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