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厚的问题

楼主(2018-09-06):
看到了GB-T-709-2006-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这个标准。才知道钢板如果买12mm的。实际只有11.5mm左右。这都是国标的范围内。

1、现在想问一下,那平时设计12mm的板子 是不是加工都是用12.5mm上铣床铣掉0.5mm?

2、304的板子 45的 Q235 的  都是这样吗?没有那种说12mm就是12mm 不用加工大面的板材吗?那我要是做个1m*2m大板,那多费工时啊

3、为什么铝板就有和标号一样厚度的板,我们这边叫贴膜板,大面不用加工,12mm就是12mm。

网友:
新人多用论坛搜索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422

网友A:
国内这帮奸商卖的全都是下差板,厚度加工考虑到焊接收缩一般留5mm加工量,不焊接的留3mm左右,大板铣平面还需要再加些余量,如果不需要加工又对板厚要求很高,可以跟供应商说明,肯定有0公差板

网友:
1,给你科普一下,就没有12.5mm、13mm的板材,你要12mm厚度有公差,小板用14mm加工,大板用16mm加工
2,这个尺寸都是默认的,你不说别人都知道12mm不足尺寸。一般如果不加工,板厚两侧都标注不去除材料的符号,默认不加工
3,铝型材成型工艺不同,只是误差小一点而已。

网友(点评):
多谢。我再去看看热轧钢 冷轧钢区别。

网友(点评):
板材3mm以下,一般都是冷板,以上常用都是热板。5、6、8、10、12、14、16、18、20、22、25、28、30、32、35、38……等等

网友:
  冷轧板及不锈钢板下公差的更厉害。

网友B:
你先看下你所用板材的尺寸标准,标准中的厚度下差就是实际情况了,并且只能更薄不会厚

网友:
一般都是不加工的,然后,国内一般都是往大了的规格设计

网友:
板厚的话,一些贵点的材质倒是有正公差的,比如904L,C276。绝大部分的不锈钢板都是下公差,当然不同等级的下公差价格也不一样。再说了,大板表面一般都不加工。

网友(点评):
嗯嗯。我知道了。

网友C:
没用过这么厚的又有高精度要求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下你所用板材的尺寸标准,标准中的厚度下差就是实际情况了,并且只能更薄不会厚

所以如果我真要12mm 的板。买料的人就要买12mm以上的了。15mm比如。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么厚的又有高精度要求的板

235的板子 放在外面好久了,要是用来做机架大板的话,直接除个绣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这帮奸商卖的全都是下差板,厚度加工考虑到焊接收缩一般留5mm加工量,不焊接的留3mm左右,大板铣平面还 ...

那我明白了。多谢。机架的大板一般不用加工平面了吧

网友:
越是机械不发达的地方,越难找到正好12mm的板材吧。

我现在呆的地方,买板材的那说话那叫理直气壮:全国哪儿有正好12mm的?

下次去的时候,我带着从上海带过来的板材跟人家问:你看这是进口的吗?

网友(点评):
嗯,感觉也是钻了国标的空子吧,都做下差。 工艺上来说 他们做不出来正好12的吗?做薄了的好处是仅仅那0.5mm的材料费吗?和工艺没关系?

网友(点评):
只有一个原因:太多中国人喜欢便宜价卖烂货开普拉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如果我真要12mm 的板。买料的人就要买12mm以上的了。15mm比如。对吧。

也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还应以通用的标准为依据,结合下自己的加工余量,考虑板不平或磕碰伤痕或局部锈蚀,钢材厂家也是按照标准执行的,太离奇的尺寸,不会产也不会有人要,况且这种东东都按重量算价钱的,尺寸就这么多,要哪个规格自己选,没有什么掖着藏着做手脚的。

谁都知道,每家板厚公差可能来自不同钢厂,不同批次,稍有差别,顶多你采购量大(你量大的话也一定不会去他那里买),或者赶上人家处理尾货能稍便宜一点,否则的话价格差的很小很小。建议多走几家看看,可能会遇到负差小一点的板。

网友:
商家太黑啦,走下差能走20丝已经比较狠了!走50丝要疯了!

网友:
你想省钱,买便宜的,人家当然做成负公差。你多花点钱,找大点信誉好的厂,有正公差的

网友:
正规钢厂的板材是正公差。要用12mm厚的板材,若两面都加工,那就要留加工余量,得买15mm左右的。

网友:
现在设计都比较保守,况且偏差不是很大,一般没事。只不过买材料是按照理论重量算钱,买的人可能就赔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