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机加工成本核算公式

楼主(2018-09-06):
请问大家,哪位大师愿意分享一下粗略的机加工成本核算公式。其中分两类:1,齿轮类(DIN标6级精度等级,需要热处理和磨齿)。2,端盖,法兰,箱体类。(除了卧车立车,摇臂钻,外圆模还需要立加和卧加镗铣以及插齿)。求指教。谢谢大家!盼复

网友:
同求 最好可以指导我

网友:
不管是齿轮,还是法兰、端盖,形状、材料、加工方法、规格等不一样,怎么能给出粗略的机加工成本核算公式呢?即使有也是往往偏差较大,不如不用。
曾经有老板问,机加件和钣金件的成品成本跟材料费用应该有个比例系数,如材料10元的钣金件,成品是2倍即20元。这个方法是外行在实在没有办法时才去考虑的,如有的钣金加工商,铁料按照15元一公斤算出该零件成品价格,大小件,简繁件,一并通用。其实这里面误差挺大的,比如一块重50公斤的板只钻一个孔,或者是几毛或几块钱的一块料,要初车、铣、热处理、精车、磨、慢走丝、抛光等,你给他乘以10倍几十倍,他也不答应,明显亏本。
要想真正了解、掌握成本,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自己努力实践、加强学习,到加工现场了解加工工艺和工时定额等,慢慢积累经验,全部弄下来,至少要5、6年经验,精通级要10多年以上。要不或请个专职报价的。

网友A:
这种没有公式可言,网上那些什么车床一个小时多少加工中心多少都是虚的,因为产品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每个厂设备和每个地区工资水平不一样,算太理想化做不出来,算太随便要么太多了闹笑话要么太少了自己又吃亏,要算得好,首先你要估计出做你这个产品的产能,这需要你特别懂你产品的每道工艺和工厂的现实情况,比如机床是什么样的,机床主要是决定了加工的效率,然后操作员平均工资是多少,哪怕厂里是30天都上班,你也只能按照26或者28天算,8小时按照7个小时算,这样估计出来的产能和人工费才是合理的,其次才是管理费包装费流转费等等费用。。。如果你是找加工商,不懂也没关系,找那种专门做这类产品稍微正规点的企业,然后稍微还一点价,基本上大差不差,千万不要乱找,比如你需要做齿加工,你找没本身不是做齿的或者偶尔做齿的,报价差距就很大了,甚至有些就是开玩笑

网友:
粗略估算法:
1)对于大件,体积较大,重量较重。
难度一般的: 加工费用大概与整个零件原材料成本之比为1:1,这个比与采购量成反比;
难度较大的: 加工费用大概与整个零件原材料成本之比为1.2~1.5:1,这个比与采购量成反比;
2)对于中小件
难度一般的:加工费用大概与整个零件原材料成本之比为2~3:1,这个比与采购量成反比;
难度较大的: 加工费用大概与整个零件原材料成本之比为5~10:1,这个比与采购量成反比;

网友B:
按自家公司的加工工时费来计算,预估一个工件加工需要多长时间乘以工时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自家公司的加工工时费来计算,预估一个工件加工需要多长时间乘以工时费即可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有公式可言,网上那些什么车床一个小时多少加工中心多少都是虚的,因为产品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每个厂 ...

是这样的。你讲的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