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有反转的么?

楼主(2018-09-06):
是否有这种减速机,电机轴输入是正传,经过减速机减速后,减速机输出轴为与电机轴旋转方向相反?速比为15:1,能否推荐一款

网友A:
加个换向器,不过多了个轴

网友B:
你为啥不让电机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啥不让电机反转?

电机正转带动一条轴,轴上有同步带连接另外一个减速器,减速器输出后带动另外一个滚筒,滚筒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换向器,不过多了个轴

没用过有具体的型号么

网友:
多一根轴或少一根轴不就可以改变转向了吗,比如最简单的两根轴两个齿轮啮合,驱动与输出不就是反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有具体的型号么

百度上搜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能让电机反转的意思是  与电机相连的轴必须正转?这根轴如果只是传动动力的话电机应该可以反转吧

网友:
普通齿轮减速要多加根轴,估计要定做了。

网友:
电机让他咋转,它就咋转!

网友:
肯定有呀

网友:
两级加个过度轮

网友:
这个你看下能不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