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工艺问题

楼主(2018-09-06):
都是碳钢板,板厚20左右的
1、油压机压弯,需要留多少余量,就是直段至少多长?
2、三轴卷板机压圆弧,直段至少多长?
3、三轴卷板机卷整圆,是不是不需要留余量?是不是先用油压机把两端压出弧形,然后直接就能卷?

网友A:
材质什么?45钢?20钢?
压弯圆弧多大?
建议楼主详细描述问题

网友B:
板子长宽多少?好点的卷板机有预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什么?45钢?20钢?
压弯圆弧多大?
建议楼主详细描述问题

20号钢,半径6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长宽多少?好点的卷板机有预压功能。

宽1000左右

网友C:
油压机不知道

卷板机直段余量和辊子的直径和上下辊子水平间距有关,不会超过300mm;整圆一般不留余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压机不知道

卷板机直段余量和辊子的直径和上下辊子水平间距有关,不会超过300mm;整圆一般不留余量了

我常用的滚子直径200左右,大概留多少余量

网友B:
这个件对我们来讲差不多是常规件,常规的卷板机问题都不大,公差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件对我们来讲差不多是常规件,常规的卷板机问题都不大,公差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没有

网友:
具体的我还真不了解,之前我们做钣金件时,一般是减皮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常用的滚子直径200左右,大概留多少余量

比L长一点就够了

网友:
这么厚的板,余量最少要15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