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官出的面试题,大家看看我能得多少分

楼主(2018-09-06):
当时是面对面坐着现问现答,基本上都是晕着头答的,大家看看我这个回答能得多少分,有谁知道正确答案急盼告知
1. 8米长同步带设计时要注意什么?或者说一个同步带速度跑快跑慢有什么区别?
答:速度快振动比较大
2. 直线导轨的摩擦系数?
答:0.05,对方说你确定我说确定
3. 镀硬铬的厚度是多少?
答:30-50丝,对方疑惑我改口说30丝以下
4. 渗氮处理前需要做什么?
答:脱脂除锈
5. 镀锌层的厚度?
答:表示没量过
6. 高频淬火的深度?
答:几个毫米
7. 45钢淬火的硬度?
答:HRC50-55
8.什么材质需要渗碳处理?
答:含碳量中低的优质碳素钢
9.  输送线上常用的链轮在强度校核时安全系数选多少?
答:我说跟冲击载荷有关,对方非要回答数字,我就说2-3倍
10. 小链轮最小齿数多少?
答: 我说13对方未知可否,我又说17,19
11.能达到7级加工精度的设备?
答:车床

关于第9条这是我在网上搜到的答案:(当时考官这样问我也有点疑惑,一般没听说过校核链轮啊,经过我跟他确认下后我就随便说个数)

“或者哪位大神能够给出一个无需计算的合理解释,谢谢。”
链轮设计需要按照链条的宽、节距设计,那么链条的宽窄、节距是国家标准给定的,另外链轮材料有规定。这样实际上链轮的强度、刚度是否可以保证了,回答是确定的,是得到了保证的。因此我们一般不进行强度计算,强度计算在链条国家标准选定时已经计算过了

网友:
80分,不能再多了,下面有请专业人士解答

根据种类不同 摩擦系数也不同
直线导轨0.002-0.003 参考下? 还是跟负载有关吧

网友:
我是0分这才是合格的面试
很多公司给你个图让你画,给你个计算题让你做。 不如这种题更能反映经验

网友A:
1. 8米长同步带设计时要注意什么?或者说一个同步带速度跑快跑慢有什么区别?
答:需增加张紧装置, 速度快 需考虑校核离心力,避免打滑。
2. 直线导轨的摩擦系数?
答:0.005左右吧
3. 镀硬铬的厚度是多少?
答:u级的,我猜是10u左右。
4. 渗氮处理前需要做什么?
答:脱脂除锈
5. 镀锌层的厚度?
答:u级
6. 高频淬火的深度?
答:0.7-1.0左右
7. 45钢淬火的硬度?
答:HRC38-44
8.什么材质需要渗碳处理?
答:中高碳钢吧?
8.  输送线上常用的链轮在强度校核时安全系数选多少?
答:1.5

补充内容 (2018-9-7 12:23):
第8题看错,低碳钢 一般做需渗碳处理 。。。

网友(点评):
第7题不对吧,在实际淬火的时候经常能够将45钢淬火到硬度为51-53之间,这个我实际测量过

网友(点评):
第二条有点小啦吧

网友(点评):
最后一个1.5你是咋查的

网友(点评):
镀锌一般0.02-0.03太厚会起泡。镀铬,水工行业要求乳白0.04 硬0.04。。工程行业好像镀层薄。

网友(点评):
渗碳是低碳钢和低碳合金钢,高频淬火在0.5-2mm,

网友(点评):
像油缸镀硬铬一般在3-5丝

网友:
对生产要熟悉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8米长同步带设计时要注意什么?或者说一个同步带速度跑快跑慢有什么区别?
答:需增加张紧装置, 速度 ...

没做过非标

3. 镀硬铬的厚度是多少?
答:u级的,我猜是10u左右。
    正常 30u吧。 当也有做20u的。
4. 渗氮处理前需要做什么?
答:脱脂除锈
     调质吧
5. 镀锌层的厚度?
答:u级
    电镀1-2u
    热镀 10 u往上

网友(点评):
镀锌防腐一般在10~12μ

网友(点评):
具体某类器件有相应标准吧。我的应该不具有普遍性。就是不是散件电镀,那种滚镀之类,应该是厚度的下限吧。我用的是SECC的来推算的。 以前材料上会有10/10 15/15 20/20之类,那是单面每平米镀锌厚度。

网友:
45分的样子,不及格。

网友:
看完这个,惭愧啊。好多不会,主要平时也没用过

网友:
主要是皮带轮和热处理上的啊,这真的不太了解了

网友:
镀锌是最厚的吧,一般薄了叼毛用没有

网友:
遇到了留心了都不难。

网友:
感回答的连猜带估啊

网友:
热处理真心不懂

网友:
绝对错的2道,其他可算一半分,40.

网友B:
镀锌层厚0.008-0.012mm

网友(点评):
准确来讲,分电镀还是热镀。

网友(点评):
我也知道这个 以前厂里为这事扯过皮

网友(点评):
热镀锌板,跟油漆有得一拼 厚德跟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8米长同步带设计时要注意什么?或者说一个同步带速度跑快跑慢有什么区别?
答:需增加张紧装置, 速度 ...

网友C:
我新进一家公司,做一份卷子,机械相关100分,电气相关50分,150分我只拿了60分。。。
不过最后还是通过面试了。。。
印象最深的是有道徒手画轴测图的题。。。

网友D:
根据种类不同 摩擦系数也不同
直线导轨0.002-0.003
滚珠花键0.002-0.003
直线滚筒0.0050-0.010
交叉滚子导轨0.0010-0.0025
直线滚珠花键0.0006-0.0012

网友(点评):
直线导轨实际计算也是按这个0.002-0.003么,不加余量么

网友(点评):
能说都按0.05-0.1计算吗 我们公司工人装配不行。2根导轨永远不平的,按公式计算,电机没有一次拉得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8米长同步带设计时要注意什么?或者说一个同步带速度跑快跑慢有什么区别?
答:需增加张紧装置, 速度 ...

镀锌要分电镀还是热镀。

网友:
热处理是我的盲点,赞楼主分享出来

网友:
镀锌或者镀铬我记得在那里看过标准。镀锌看看GB/T 139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8米长同步带设计时要注意什么?或者说一个同步带速度跑快跑慢有什么区别?
答:需增加张紧装置, 速度 ...

第二题,不小,大概直线导轨差不多。最小是0.002,直接是人家生产的模组(一般是交叉滚珠导轨平台)

网友:
装作很懂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8米长同步带设计时要注意什么?或者说一个同步带速度跑快跑慢有什么区别?
答:需增加张紧装置, 速度 ...

这是我网上搜到的:双轨平行,四个块,N(C)级精度,零间隙或微间隙预压,安装状态良好,摩擦系数个人推荐:
25规格以下以0.02~0.03计,30~45规格以0.03~0.05计,55~65规格以0.05~0.08计,65以上以0.08~0.1计。

网友:
来学习的,你们都这么刚?

网友E:
硬铬的厚度 5丝就差不多了 10都很厚很厚了

网友(点评):
5丝,0.05 很厚了 一般就20UM左右 也就是2丝不到

网友:
楼上的,亲们。直线导轨摩擦系数
买来的时候,把导轨竖起来,滑块都能掉下来。
后来装上了,用弹簧秤测量了下,都快0.1了。重量多了好一点,但是也达不到0.005的级别。
我觉得楼主0.05是对的。实际计算就得按0.05来。

网友(点评):
我都是按0.1计算的 不然电机拉不动 特别是加工精度还差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是还要考虑刮油板防尘板那些附件的摩擦力。

网友:
感谢老铁们纠错。。。

网友F:
1. 8米长同步带设计时要注意什么?或者说一个同步带速度跑快跑慢有什么区别?
答:加张紧轮,太长了同步带会滞后,精度差。
2. 直线导轨的摩擦系数?
答:0.005
3. 镀硬铬的厚度是多少?
答:20u
4. 渗氮处理前需要做什么?
答:脱脂除锈
5. 镀锌层的厚度?
答:70-80u级
6. 高频淬火的深度?
答:0.5-2.5mm左右
7. 45钢淬火的硬度?
答:HRC45-55
8.什么材质需要渗碳处理?
答:低碳钢,因为低碳钢含碳量少,硬度低,所以常用渗碳提高表面硬度。
8.  输送线上常用的链轮在强度校核时安全系数选多少?
答:不清楚

网友(点评):
太长了同步带会滞后,精度差----你是指在带轮启动的时候么

网友(点评):
8米长同步带加张紧轮能解决问题么

网友:
似乎没就没答对几题吧

网友(点评):
每答对也得蒙啊,要不然对方觉得你一无所知

网友(点评):
到了开价的时候没法硬气对不?

网友:
额,除了高频淬火和摩擦系数,其余都不会,你很厉害!

网友G:
记得我刚毕业那会,做题目,100分得了27分,其余人都是70分以上的。结果给了我offer,因为我是985

网友:
我一个也不会,我记不得这些参数。我只知道要怎样去使用何种处理方式的零件。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记得我刚毕业那会,做题目,100分得了27分,其余人都是70分以上的。结果给了我offer,因为我是985

老铁 很秀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面试的单位是做哪一个行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种类不同 摩擦系数也不同
直线导轨0.002-0.003
滚珠花键0.002-0.003

直线导轨的摩擦系数还跟导轨的安装方式,滑塊的数量,预压等级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1. 8米长同步带设计时要注意什么?或者说一个同步带速度跑快跑慢有什么区别?
答:加张紧轮,太长了同步带 ...

我觉得都8米长了,如果对位移精度有要求的话应该不能用同步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镀锌层厚0.008-0.012mm

电镀

网友:
这什么行业的问题啊。。 我们钣金加工没有这些。我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之前操作的机子都有什么,吨位,品牌。我都没回答上来,然后就让我进公司了。

网友:
1. 8米长同步带设计时要注意什么?或者说一个同步带速度跑快跑慢有什么区别?
答:张紧,中间下垂,速度跑快会不稳定,可能出现跳齿
2. 直线导轨的摩擦系数?
答:0.005
3. 镀硬铬的厚度是多少?
答:1.5丝以上都叫镀硬铬,使用过最厚镀层12丝,不过是国外的,太厚容易开裂,国内的做不好,普通镀硬铬一般是2-4丝
4. 渗氮处理前需要做什么?
答:调质
5. 镀锌层的厚度?
答:1丝
6. 高频淬火的深度?
答:几个毫米吧,看材料的
7. 45钢淬火的硬度?
答:HRC50-55
8.什么材质需要渗碳处理?
答:低碳合金钢,用于有表面耐磨、硬度等使用要求的场合的材质
9.  输送线上常用的链轮在强度校核时安全系数选多少?
答:看适用场合,一般是1.5倍至3倍
10. 小链轮最小齿数多少?
答: 17
11.能达到7级加工精度的设备?
答:车铣磨镗都可以

网友(点评):
第9条你说的是链条校核吧

网友(点评):
对的,链传动校核链条,没听说过校核链轮的

网友:
刚毕业感觉能答对8 9 道吧 毕业了除了镀锌接触记住了其余不接触早忘了

网友:
1.涨紧。打滑
2.没接触过
3.20μm以上
4.脱脂除锈,调质是机加工之前的工序
5.几μ到几十μ都有
6.2mm左右
7.HRC50-55
8.低碳钢、低碳合金钢
9.不清楚
10.最小9,一般取大于等于17,高速和较大冲击的最小25
11.普通床子精加工一般都能达到7级。我记得插床和普通滚齿机达不到

应该能有个及格分

网友(点评):
铣床可能稍差点

网友H:
对于这种 问题的 单位直接可以跳过了,肯定不正规的,什么都要你懂,其他单位什么也不精

网友:
面试只是常规得机械技术问题到还好,就怕是这种刁钻得技术问答,但有些问题也不是这一种答案得。

网友(点评):
不看资料都不懂 一看资料全懂,面试也碰到这个问题,挂了。

网友:
哈哈,我也好多不懂

网友:
这些好象是一些常用,但又不太注意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于这种 问题的 单位直接可以跳过了,肯定不正规的,什么都要你懂,其他单位什么也不精

有些题出的不严密,同步带按周长算的,怎么上来就是长度是多少米,怎么考别人呢?

网友:
换工作咯,过几天也得去面试了,这种题我是妥妥的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新进一家公司,做一份卷子,机械相关100分,电气相关50分,150分我只拿了60分。。。
不过最后还是通过面 ...

遇到过,画一个方向的也就算了,100分的试卷,这题占20分,画四个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铬的厚度 5丝就差不多了 10都很厚很厚了

有装饰铬与硬铬两种

网友:
渗氮处理处理前,需要调制处理 和去除应力回火处理

网友:
很遗憾 你的回答还不如我 因我我都发现了好几个问题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