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下这是什么焊法,能不能反过来焊

楼主(2018-09-06):
今天接了个样品,想问下这是什么焊法,能不能从大板反面反过来焊

网友A:
像是塞焊。

网友B:
碰焊。哪边焊都行。

网友(点评):
这个不锈钢板有2mm厚,就是凹点薄点,反面还能碰焊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碰焊。哪边焊都行。

材料是不锈钢    这种应该用哪种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盘?

是水泵的涡轮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塞焊。

塞焊不是要开孔的   这个是凹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塞焊不是要开孔的   这个是凹坑

小零件上是孔。

网友(2018-10-18):
电阻焊吧

网友:
铸铁焊接平台,柔性焊接工装夹具,焊接铆焊平台,电机试验平台,基础工作台0317-825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