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链条的这个长轴零件叫什么?

楼主(2018-09-06):
大神,连接链条的这个长轴零件叫什么?

网友:
应该是可调连杆。

网友:
张紧机构吧

网友:
花兰,紧绳器?

网友:
链条涨紧器。

楼主:
找到了,米思米上有的,就是规格小。叫链条连接杆。

网友:
花篮螺杆,两头是左右丝,可以调节长度用的。

网友:
链条张紧/调节器/杆,关键字就这些,不一定什么人怎么叫

网友A:
顺便问下楼主,这个连接杆调节链条松紧的时候,一转螺纹,链条不也跟着转么,那样链条就拧成麻花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楼主,这个连接杆调节链条松紧的时候,一转螺纹,链条不也跟着转么,那样链条就拧成麻花了啊

中间有个连接杆的,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