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驱动冷却系统该如何设计选型

楼主(2018-09-06):
正在做一个行走设备的液压系统,液压系统散热准备用液压驱动冷却风扇,想问一下这种冷却系统该如何匹配

网友:
先确定被冷却介质的进出口温度;
根据介质进出口温度,比热,计算将介质冷却到目标温度时的功率;
根据上面计算功率,和初步确定的安装结构尺寸,确定风扇的型号,型号确定了风扇的风量,风压,风扇功率和转速就基本确定了;
根据风扇的驱动功率计算出风扇转动的轴功率;
设定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根据风扇转速,轴功率计算液压系统各参数;
做初步选型,再调整参数;
确定最终液压元件型号。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778931-1-1.html

社区一个液压传动系统设计的帖子,给你参考。

网友:
给你个经验公式来参考,系统的发热功率近似可以按照系统的原动机1/3来近似计算,然后根据这个发热功率选择或者设计合适的散热系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