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出工程图插入表格零件明细自动关联问题

楼主(2018-09-06):
solidworks  在画装配图出工程图插入表格(所有零件)时,表格中零件名称、代号、材料如何设置自动关联?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自动关联的,你只要在零件中吧图号(图1红框按钮),名称等属性填写上(图2区域),插入材料明细表自己就会生成。

网友:
你需要将那个表格的列属性链接上的,选中正确的属性才可以的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已经搞定,这样出图快了不少,进一步解释哈,零件图里将文件属性代号、名称等设置好后,装配体出工程图明细栏会自动关联零件图的代号、名称等信息,再次感谢!